SolidWorks如何画带法兰的筒状钣金件?配有详图

楼主(2016-08-25):
零件壁厚0.5mm,法兰宽度5mm,总长50mm,内径75mm,怎么用钣金工具画出来,缺口肯定是有,就是不会用钣金方法画?求助,大概讲解下就行。

补充内容 (2016-8-25 21:24):
我这有个这样的带法兰筒状零件,那个法兰和圆通结合处不像是焊接的,没有焊接痕迹,是一体的,所以我才问这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用SW钣金怎么话?前提是我会画那个圆筒部分,就是法兰那部分整不出来。。求赐教!

补充内容 (2016-8-26 09:10):
法兰和圆通之间是圆弧自然过渡,不像有焊缝

补充内容 (2016-8-26 10:59):
圆筒+法兰整体就一条焊缝

网友A:
1.这个没必要钣金画
2.实际也不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大侠忍忍吧,毕竟软件只是个工具,背后的专业知识需要慢慢学

网友:
这个要焊接

网友(点评):
慢慢来,我也是来论坛之后才学习到的

网友(点评):
冷嘲热讽。。。弄得好像自己懂一样。

网友(点评):
you can you go,no can no bb

网友B:
两个零件相交处要用焊接的

网友C:
通用做法楼上说了,小批量做法。大批量做法:用相同直径的管,然后旋压出法兰。

网友D:
实际做肯定是分体结构,没必要画成一个钣金,拆开画组装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零件相交处要用焊接的

我这有个这样的带法兰筒状零件,那个法兰和圆通结合处不像是焊接的,没有焊接痕迹,是一体的,所以我才问这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用SW钣金怎么话?前提是我会画那个圆筒部分,就是法兰那部分整不出来。。求赐教!

网友(点评):
没见识过,等大神回复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没必要钣金画
2.实际也不是这么做的

我这有个这样的带法兰筒状零件,那个法兰和圆通结合处不像是焊接的,没有焊接痕迹,是一体的,所以我才问这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用SW钣金怎么话?前提是我会画那个圆筒部分,就是法兰那部分整不出来。。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做肯定是分体结构,没必要画成一个钣金,拆开画组装在一起。

我这有个这样的带法兰筒状零件,那个法兰和圆通结合处不像是焊接的,没有焊接痕迹,是一体的,所以我才问这是怎么加工出来的,用SW钣金怎么话?前提是我会画那个圆筒部分,就是法兰那部分整不出来。。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没必要钣金画
2.实际也不是这么做的

那你能说说实际这个怎么做呢?我这有个带法兰筒状零件,圆通部分有个焊缝,但是法兰和圆通接合处没有焊缝,像是一体的,所以我迷惑了?希望能给解下惑,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用做法楼上说了,小批量做法。大批量做法:用相同直径的管,然后旋压出法兰。

能说详细点吗?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管留长点,将法兰部分通过某种挤压的方式硬给压出来,是这个意思吗?你说的旋压部分我有点不懂?

网友D:
实物在圆桶和法兰连接处有圆弧吧,不像你现在画的这个样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物在圆桶和法兰连接处有圆弧吧,不像你现在画的这个样子吧。

对,是有个圆弧,麻烦你说下怎么做的?用SW怎么画?

网友E:
你这个高度太高了做不了(SW还是可以画出了就是展开错误的,我估算了下高度应该小于内孔的2.5倍,具体画法就是画个法兰,再法兰中间孔做边线法兰),其实这应该是拉深工艺,还有个翻边工艺不记得了,应该跟楼上说的旋压出法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高度太高了做不了(SW还是可以画出了就是展开错误的,我估算了下高度应该小于内孔的2.5倍,具体画法 ...

这个我绘制出来了,就是不知道现实的加工工艺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且圆筒+法兰整体就一条焊缝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个这样的带法兰筒状零件,那个法兰和圆通结合处不像是焊接的,没有焊接痕迹,是一体的,所以我才问 ...

我画出来了,先用基体法兰 画 法兰 ,再用边线法兰画圆筒即可,但是我手里这个零件从法兰到圆筒处整体就一条焊缝,而且现实中这个法兰是怎么加工出来,我搞不明白,希望高人解惑。

网友F:
差不多结构,工序为(下料——切头——折边——压筋——滚圆——整形——点焊——刷银粉漆)

网友F:
上压力机直接做出来的(得很多付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你的意思是不是一个管留长点,将法兰部分通过某种挤压的方式硬给压出来,是这个意思吗?你 ...

你这个零件很小有很多种做法,我说的旋压就是用一个管子做材料,然后将管子口压出法兰,因为是向外压,材料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形,最好边旋转边压,法兰处材料变薄。另一种旋压方法,用一法兰口大小的圆盘做材料,旋压出桶状部分,桶状部分材料边薄。再一个方法,折一L型板,在小型滚圆机上做个模具滚成圆筒状,然后将接缝焊接,然后再在压力机用模具整形,这种就是小批量生产的方法,效率低。无论用那种方法,这个件本质都不是纯钣金零件,所以在SW上无论你是否用钣金的方法画图,最后它都展不开平板形式。旋压的工作原理和方法可以搜索炮弹的制造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结构,工序为(下料——切头——折边——压筋——滚圆——整形——点焊——刷银粉漆)

不错,我想问下压筋是怎么搞的,整形后就是基本成圆柱不会反弹了吧,圆筒的钣金件你在SW如何做的,看看我们是不是一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我想问下压筋是怎么搞的,整形后就是基本成圆柱不会反弹了吧,圆筒的钣金件你在SW如何做的,看看我 ...

上普通冲床,基本不会变形(我图片中产品是日本大金的,10多年了没反映过尺寸问题),外来我们不画图的

网友:
你要是只为建模型的话,要不试试普通画法,要是说制造工艺的话,那就可以拉深再剪裁,或者拼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压力机直接做出来的(得很多付模具)

你这个零件的法兰式怎么整的,是你说的流程里的折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零件的法兰式怎么整的,是你说的流程里的折边吗?

整体的那个是上压力机用模具整出来的,具体需要几付模具不知道(客户自己在做);另一个点焊的法兰是照我写的流程制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