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扶手自动组装

楼主(2016-08-25):
本公司有一款焊接产品,原来的加工方式一直都是人工组装了再焊接。现在采用了自动焊机,想取代人工组装。请问要怎么设计的最合理。

楼主:
产品由4个部件组成,以前是由紧固模具组装。主要的组装点是地板的凸出与两个侧板的缺口和铁线与侧板的连接。

网友A:
如果一个工位得加变位机

网友B:
楼主是想连定位夹紧焊接一起实现自动化操作呢,还是向以前由人工先定好位置夹紧,然后由机械手自动焊接?
全自动化的话如3#所说单工位要加自动变位机,或者分开流水线作业。后者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C:
既然是取代人工组装,显然是一套装配自动化设备,多大的量啊?量大才划算。要我设计的话,脑子一晃的想法就是小轴和后部方块直接振动盘输送供料,正方两块面板和弯曲腹板用专用供料机构,细节另说,配七工位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工位得加变位机

两个工位,有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连定位夹紧焊接一起实现自动化操作呢,还是向以前由人工先定好位置夹紧,然后由机械手自动焊接?
...

现在已经是机械手自动焊接了,只是还是需要人工来组装。现在就是需要能够让这个东西能够自动组装。其实我本人对自动化机器一窍不通,只是本身自家工厂,就感觉自动化这个东西还有点意思。只是看过一些皮毛。脑袋里的构思还是有的,我感觉用气动紧固,边料用电机或者气动推入夹具,底料用振动盘输送,铁线用人工补焊。这样应该是最简单快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取代人工组装,显然是一套装配自动化设备,多大的量啊?量大才划算。要我设计的话,脑子一晃的想法就 ...

老乡,这个量的话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月下来一万多套(有分左右)做了10年没变过,只是像你所说的采取这样的全自动的话我感觉成本就比我们预估的要高出很多了。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工序都可以用气动来解决。我们工厂在东莞,主要是做传统的冲压焊接五金制品,现在想跟着趋势往自动化这方面走,只是相对来说的投入成本要是过高的话自动化就毫无意义了。不过我感觉我们有的人工占用机器时间较长的产品都可以采取自动化,还有冲压的产品可以做非标通用的机器来实现多产品合一的机器。这样才能保证最高的效率、

网友B:
要想实现全自动化上下料,以及定位夹紧,投入肯定不会小了,建议楼主可以先从半自动化开始,先设计一些气动夹具,由人工摆放,自动夹紧,然后自动焊接,焊后人工卸料。这样的话费用会低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想实现全自动化上下料,以及定位夹紧,投入肯定不会小了,建议楼主可以先从半自动化开始,先设计一些气动 ...

一步步来是稳妥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步步来是稳妥的办法。

Continue improvement.
持续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