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导轨定制,大家进来看看这个导轨是不是可以做

楼主(2016-08-25):
我做一台设备,设备方案及尺寸等如下图所以。该设备有个特殊使用要求:所有零部件不能采用铁磁性材料。其他零部件还好说,关键是导轨。

常用导轨为轴承钢制造,淬火后硬度58-62HRC。我这里设备用不能用轴承钢材料,拟用304不锈钢材料,由于304不锈钢不能通过淬火处理提高硬度,目前思路为对不锈钢表面做渗氮+镀铬处理,这样表面硬度可以达到60HRC。不知这个导轨设计思路加工工艺上可不可行,大家进来讨论讨论。最好能推荐几个可以加工出来的靠谱加工商。  如果觉得不可行也可以提供一下改进的设计思路,鄙人非常感谢!

网友A:
能做有啥不能做的
1.你这导轨就起个导向和横向定位功能
2.受力又不大
3.怕磨损加润滑
4.只要丝杠精度质量保证就能满足你的定位精度要求放心去用
5.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才能最经济下保证实现你的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有啥不能做的
1.你这导轨就起个导向和横向定位功能
2.受力又不大

你意思是304不锈钢不表面处理直接作为导轨,使用润滑油润滑用就可以?我帖子中所说的表面处理后做导轨的工艺咨询了好多加工商,都觉得做起来有难度呢?   以及您说的考虑最经济条件下实现精度如何实现,有没有什么改进建议?

网友:
选用大理石做立柱及导轨,丝杠用黄铜,工作台用不锈钢。

网友B:
哈哈哈哈,我经常用这样的V型轨道,绝对是可以做的,但建议你这里不需要这样的轨道,用2根圆导柱就可以了,V型导轨是可以独立应用的,这样就不需要加工,直接采购标准件。个人设计思路,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我经常用这样的V型轨道,绝对是可以做的,但建议你这里不需要这样的轨道,用2根圆导柱就可以了, ...

我这里的 “V型轨道” 材料是304奥氏体不锈钢哈,你经常用过这个材料的轨道么?可否展示几个你用过的实例让我借鉴下?

网友:
不知道每天的上下动作是否频繁?如果动作频率小,可以不处理导轨面,底座与导轨滑动的面镶铜块,减少摩擦系数。再做好润滑,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