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不完全齿轮的配合及动作

楼主(2016-08-25):
求助:SolidWorks不完全齿轮如何装配,才能在动画中显示其实际工作状态,如图

网友A:
动画的作法与仿真不同,作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仿真,使用的是物理3D碰撞的功能,一仿真就卡住,因为建模的齿形无法做到与实际加工的齿形一致,所以一般作啮合动画,只需加上齿轮配合即可。
但由于你这是不完全齿轮,根本不能使用齿轮配合,所以要作动画的话,只能是两轮的动作各走各的,然后联动,看起来好像是不完全齿轮的啮合运动。
你先找到两轮在啮合时的键槽面相对于某个基准面的角度变化,找到规律做动画。
如果作仿真的话,相较简单,加上3D碰撞,加上动力源,就能运动。但你的齿形必须与实际加工的齿形相同,才好应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画的作法与仿真不同,作直齿圆柱齿轮的啮合仿真,使用的是物理3D碰撞的功能,一仿真就卡住,因为建模的齿 ...

解释的很详细,多谢
但你说的3D碰撞等在SolidWorks应该不能实现吧,求软件推荐

网友(点评):
solidworks自带的motion仿真插件,有3D碰撞,配合关系自动变成约束关系。不过要是专业有名的当属adams,缺点是导入的装配模型需要重新添加配合

网友B(2017-03-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不完全齿轮和齿条。,楼主解决了吗?可以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不完全齿轮和齿条。,楼主解决了吗?可以教我吗?

没解决,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