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连接有没有相关标准

楼主(2016-08-25):
如题,白色零件在两个压块下运动,有没有相关的设计标准,我在设计手册中连接与紧固里没找到。

网友:
1.看侧视图类似梯形槽
2.只要设计强度、刚度够用就行了
3.有标准固然好,没有也大胆用

网友(点评):
T型槽的标准找了,那是整体的,我这个是安装成T型的

网友:
配合嘛,找公差配合标准,这就是设计标准。

网友(点评):
赞成大侠,就是配合,粗糙度,加工精度的问题

网友:
不知想干什么?要什么样的运动?

网友(点评):
白色滑块左右移动,出来的时候支撑工件

网友:
T型槽,能有标准件就不要自己做

网友:
直线导轨咯

网友(点评):
恩,就是那结构

网友:
直线滑轨吗?

网友:
滑动,下面四个方向定位配合,左右配合H/f,上下配合H/f,上面左右配合间隙放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