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齿轮是不是渐开线齿轮?

楼主(2016-08-25):
1、以下齿轮是不是渐开线齿轮?
2、渐开线齿轮和普通的齿轮有什么区别?

网友:
内花键,外齿轮。
一般来说就是渐开线的。
渐开线的就是最常见最普通的。

网友:
1.目测齿形不是渐开线的,偏向链轮
2.普通的齿轮一般都是渐开线齿的

网友(点评):
这种内花键齿圈,链轮不常用。

网友(点评):
貌似齿高也对不上链轮。

网友:
像是链轮,如果增加个侧视图就更有说服力了。

网友:
先就普通齿轮的标准统一得了。请问普通萝卜与白萝卜的区别

网友:
e

最可能,就是个变速器里面的接合齿圈。

网友:
外齿也是联接齿,短齿,换档接合用的。

网友(点评):
是的,是变速箱驻车齿轮

网友:
完全不是渐开线齿轮的样子是链轮,如下图一样。

网友(点评):
等楼主把图纸补充一下吧。

网友(点评):
一切都有可能的\(^o^)/~

网友:
楼主那个圈是外圈还是内圈齿?

网友(点评):
我的工作面是外圈

网友:
看着不像渐开线

网友:
如果是渐开线,是正变位比较大的短齿。

网友:
楼主,没有其它参数和视图吗。
比如:参数表、侧视图、Ⅰ处齿部放大图。

网友:
为什么不给Ⅰ处齿部放大图

网友(点评):
故意给我们猜哑谜?

网友:
楼主发帖,好像太随意了。
我查了一下,类似的帖子有两个。
http://www.cmiw.cn/thread-455590-1-1.html

http://www.cmiw.cn/thread-455589-1-1.html

网友(点评):
楼主发帖不知什么用意,好像并不积极地关心和参与啊。

网友:
从这两个帖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下图是同类产品。
那么,楼主询问的零件肯定就是相同的。
这个零件肯定不是链轮,就是个联接齿套而已。

网友A:
从这两个帖子的外齿齿形尺寸放大图来看,也不是渐开线齿形。分别类似于三角形和矩形花键。
这两种齿形可以设计定制专用滚刀(或铣刀)来加工。

网友(点评):
不是已经说明白了吗

网友:
单从齿形上看,我觉更像同步带轮。

网友(点评):
齿形还是要看具体尺寸,才能认定的。

网友(点评):
从整个零件的结构尺寸,常规的链轮 同步带轮也可以排除在外。

网友(点评):
恩恩,我不对。

网友(点评):
哪里,探讨一下。最终要楼主的完整图纸说话哈。\(^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两个帖子的外齿齿形尺寸放大图来看,也不是渐开线齿形。分别类似于三角形和矩形花键。
这两种齿形可以 ...

我的参数图如下,这个参数图是内花键,是一个驻车齿轮,外齿轮和棘爪配合起驻车作用。请问是渐开线齿轮吗?

网友(点评):
16楼已经说明了。

网友(点评):
看到啦,感谢啦,今天也在加班啊。。。

网友(2018-09-04):
不像渐开线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