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设计和三维设计的设计顺序

楼主(2016-08-26):
我的经验,二维设计,基本是从上而下,很多结构尺寸只有在画装配图的时候才能定下来。尤其是非标设计,如果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根本无法设计。但三维软件好像都是自下而上的设计方式。各位大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想听听各位的高见,谢谢!

网友:
抓主传动--画大框--定细节,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用二维都做好了大体布局,那三维肯定是先自上而下了

网友:
二维的都能自上而下,三维的就更没有问题了。三维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还可以使用参数驱动。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用的SW,参数驱动和布局都是自上而下的设计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为什么非要死靠一边?两个一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我是尽量远离定死的套路啊高尚时髦的词儿啊这些的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天天在搞,太多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这属于哪个。

网友:
两种方式 结合应用

网友:
我都是先用二维画一些草稿,然后三维定形,优化后出二维图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基本上还是二维总体,三维细节。

网友:
我的习惯是,几本上全是至上而下设计。特别是非标,大部分都是至上而下,但是如果大部分都是标准件的时候,就会由下而上设计。

网友(点评):
看来您已经把三维运用得行云流水了,以后多分享一些至上而下的设计经验,案例等等,谢谢!

网友:
我自己喜欢全部二维搞定,自上而下设计。可惜和其他人沟通不顺畅,包括领导,电气工程师,最终还是要画三维图,郁闷。。。

网友(点评):
原来二维画图习惯了,很难改变。但三维是将来的趋势,有瓶颈还是要突破,一起努力!

网友:
用二维出图,用三维来验证。

网友(点评):
我也是经常这样做,感觉没有真正把三维利用好,长期这样,就走不出二维的思维方式,无法断奶。

网友:
三维肯定是自上而下了。使用布局(SW)、LAYOUT(Proe)功能啊。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三维的关联设计也很好用,引用线条做设计,更改起来很方便。

林清安proe教程里面有一个电脑机箱使用自上而下设计的,非常经典。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用的SW,可以用“布局”,自上而下设计,以后在这方面多练一下。

网友A:
这是被设计软件绑架了。何必非此即彼?原创设计往往从一个核心概念开始,上下左右前后里外全方位扩展深入,也不乏滚动式的推倒重来。

网友(点评):
正是如此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吧,是软件驾驭了我,我还没有能力驾驭它,所以需要多努力。

网友:
两个都可以用

网友:
其实一回事。是设计都需要从上而下,只是为了重点才反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应该是自上而下,可能是三维不能运用自如,所以在没有零件图的情况下,不知道该怎么去画装配图,缺少一些表达的方法和经验。

网友:
SW自带布局功能,可以把主要的构件草图画到布局里
比如说画个简单的链传动
可以在布局里画上两个链轮的中心
轴零件和布局里的中心重合,再往轴上装配链轮等零件
支架也是借用布局草图里的尺寸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直接在布局里修改中心距,而不用去一个个修改相关零件

网友(点评):
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固化的    很多时候是结合了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看工作结构的精度  复杂度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被设计软件绑架了。何必非此即彼?原创设计往往从一个核心概念开始,上下左右前后里外全方位扩展深入, ...

说得有理,设计应该是从核心的需要开始(比如工艺要求、功能要求等),从方案到布置,解决难点问题,这是总体构思。到出三维装配时会碰到原来估计不到的问题,反复修改直到合理,再到出工程图时便定型了。如果认为这是至上而下的过程哪就是啦。

网友(点评):
两维和三维都应该至上而下设计进行设计。我们只是对三维不够熟练,因此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得有理,设计应该是从核心的需要开始(比如工艺要求、功能要求等),从方案到布置,解决难点问题,这是 ...

我用的是Inventor,我的经验是,用几个三维零件作概念,将主要的构思尺寸画好保存,在后续的工作中不断地检查是否与原来的概念有偏差。开始做三维图时,先做好一个主要的零件就可以开始做装配组件,一边加零件一边装配,就像组装机构机器一样。组装完成后可以出工程图。

网友:
我做的时候二维是用来做方案的,三维才是正式开始。这样有毛病吗?

网友:
因人而异

网友:
这个是习惯和对物件掌握程度来判定的

网友(2016-10-13):
小弟刚做设计一年,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是三维好还是二维好,现在用三维感觉就是你现在要做个设备,需要什么东西,直接三维成型,然后觉得要加个什么东西,再三维成型,最终的图纸有系统生成几个视图,标上尺寸就可以了。但是二维的是我得想想这个件各方向上是什么形状,把几个视图画出来,自身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两种配合,效果更好

网友(2023-07-26):
心里有图

网友:
现在 都是用三维出图了,二维是加工图纸,三维设计修改起来方便,二维对设计者的空间思维和整体规划要求太高,能直接用二维出整体设备图纸的都是大神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