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不锈钢攻牙问题。

楼主(2016-08-25):
  小弟以前没做过不锈钢的攻牙。现接到一批订单,202的不锈钢材料,攻M5的挤压牙孔,深度3mm,底孔做的4.65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在零件装夹牢固,较浓乳化液不停喷射的情况下,3秒左右一个,网上卖的OSG的丝锥52元的,硬度大概在HRC60左右。这种丝锥能攻到10000个不断吗?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你要考虑磨损……

网友:
10000个,你确定?1000都是个坎!

网友:
查了下OSG的官网,最新技术的挤压丝锥M1O配合内部冷却的寿命也才2500。你那丝锥寿命应该在300-500。正规企业的话一支丝锥只要攻完300个孔不管丝锥还能不能用就要换掉了。

网友:
202难攻的不行!

楼主:
各位大侠说的我是心惊胆颤的。我就按我现在的做法做,结果我会来论坛上面反馈的。

网友A:
202攻丝怎么都行,但丝锥寿命要看你的切削要素和供应商品质二方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攻丝怎么都行,但丝锥寿命要看你的切削要素和供应商品质二方面了。

我是挤压攻丝,没有切削的。底孔做的比较大。会试试后再来反馈。

网友B:
从哪里打听来的, 能攻1万孔呢??  我感觉那个材料够呛,还是挤压。。。

楼主(2016-10-05):
引用 网友B:
从哪里打听来的, 能攻1万孔呢??  我感觉那个材料够呛,还是挤压。。。

  呵呵,我现在一个丝攻攻了13000个还没有断,只是有磨损。不过螺丝是电批打的,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现在一个丝攻攻了13000个还没有断,只是有磨损。不过螺丝是电批打的,可以用。

欧士机挤压丝锥真的这么强?数量上真的有点怀疑?incredib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士机挤压丝锥真的这么强?数量上真的有点怀疑?incredible!

同样的丝攻,看你怎么用。使用的环境不一样攻的数量肯定不一样,我用的目前攻速数量已经突破2万了。用螺丝手拧有阻碍感,但是电批能打。你信或不信对我丝毫无影响。

网友(2017-02-19):
尼玛 学习一下

网友(2017-06-02):
这么能用,表示受教了

网友(2017-10-08):
10000个不可能办到

网友:
请问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7-12-11):
感觉跟牙深有关吧,这才3MM也没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