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攻丝和浮动攻丝的区别

楼主(2016-08-25):
         前两天一个售后服务的人来我们公司,讲了一下刚性攻丝和浮动攻丝的区别。大题意思就是刚性攻丝时,主轴转速和Z轴进给是通过系统调节匹配的,所以攻丝效果好。而浮动攻丝是主轴转速和Z轴进给系统不调节,各自玩各自的。所以攻丝效果较差。

网友:
浮动攻丝效果差,差在哪儿?没听过这个概念。

网友(点评):
攻丝后的螺距并不好。

网友:
原理上刚性的切入角固定,浮动的随机不固定。

攻丝过程刚性攻丝是主动按螺纹螺距进给,与已攻螺纹原理上只存在摩擦力,

浮动攻丝的受力除摩擦力外还存在轴向进给力,这力难以控制得正合适,差别应该就在这里:效果和轴向进给力相关。

网友(点评):
带有刚攻的系统就是调节这个轴向力的吧。

网友(点评):
大侠好像说反了,

网友:
浮动攻丝成本会不会比较低啊

网友(点评):
区别在于系统,所以机床价格也不一样,加工成本应该有差别。

网友(点评):
现实中数控系统基本都带有刚性攻丝的功能。

网友A:
好坏前排的仙尊们已经说了
补充一下,我的经验是刚性的断了就断了,浮动的有个扭力,不容易断丝锥

网友(点评):
这就是浮动的优点吧。

网友:
发明浮动夹头是有他的道理的,例如,丝锥不锋利了,底孔有点偏,螺距给的有点偏差,攻丝深度大于底孔深度一些的时候,可以有效保护孔能够攻出丝来,刀具还不容易坏。当然也有他的缺点,精度不如刚性攻丝。总的来说,要求不是很高就上攻丝夹头攻丝,很多公司不买他不是因为他不好,是觉得他贵,反正活是工人干,他才不管你好不好干,干坏了扣你工资!这才是主要原因。

网友B:
“刚性攻丝”又称“同步攻丝”,为将主轴旋转与Z轴进给同步化,以匹配特定的螺纹螺距。理论上,攻螺纹时,当主轴转一转,Z轴的进给总量应该等于丝锥的螺距。“柔性攻丝”也称”浮动攻丝”,就是主轴转速与进给没有严格的同步成比例的关系,主轴的转速和Z 轴的进给是独立控制。柔性攻丝刀柄有调整间隙的功能,一般为沿轴线有弹性收缩功能的弹簧夹头。相比柔性攻丝,刚性攻丝能够获得更高的切削速度,切削效率高。同时,加工完的螺纹能够获得更高精度和更好的质量。

网友(点评):
赞成层主观点。

网友(2017-03-23):
引用 网友B:
“刚性攻丝”又称“同步攻丝”,为将主轴旋转与Z轴进给同步化,以匹配特定的螺纹螺距。理论上,攻螺纹时, ...

网友(2018-02-03):
引用 网友A:
好坏前排的仙尊们已经说了
补充一下,我的经验是刚性的断了就断了,浮动的有个扭力,不容易断丝锥

“浮动的有个扭力”是什么意思?

网友:
刚性就是说攻丝的刀柄是刚性的没有自动调整间隙的,而柔性的是有调整间隙的一般的是带弹簧延轴线有弹性收缩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