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高压水泵

楼主(2016-08-25):
水泵的参数有很多,但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扬程;另外一个是流量。这两个参数是衡量水泵性能好坏的主要指标。
水泵一般有高压泵和低压泵之分。而是高压泵还是低压泵主要取决于扬程大小,也就是压力的大小。扬程大了,水泵压力肯定也会变大,扬程小了水泵压力肯定会跟着变小。但高低压水泵划分的界限的扬程大小是多少呢?有说扬程是50米的,有说扬程是60米的,也有说扬程是80米的,还有说扬程是100米的。很多说法,不一而足。

网友:
用过七八个兆帕的,都说是高压水泵,比这低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点评):
通俗讲是这个数值。

网友:
先更正你两个错误,第一,扬程和流量不是衡量泵质量的标准,效率才是,效率高可以配功率较小的电机带。第二,扬程和压力是一回事,只是单位不一样,一个是m,一个是pa。
1.6Mpa以下是低压,6.4Mpa以下是中压,往上就是高压。

网友(点评):
请问层主,水泵高低中压这样分有没有什么依据,或者为什么这样分?

网友(点评):
这在化工管路手册中有介绍。 不同压力,相配的器件和管件也就不一样,依据恐怕也是基于此。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清楚了。你说的那个质量指标也对,前提是电机功率不变,一般是容积效率和传动效率及维护周期。可以看看高压柱塞泵的资料,我记得社区好像也传过相关的资料。何必纠结于哪个压力是高压

网友(点评):
哈哈,有些客户想要高压水泵,但高压泵的数值到底是多少都不太清楚,怎么给配置呀。

网友(点评):
扬程和压力是有关系的,一般扬程除去10就是多少MPa.

网友(点评):
这个压力根据使用情况来定,是干什么用的,流量要求是多少,不然你怎么选型呢

网友(点评):
是的,具体应该根据加工件的要求,首先确定流量和扬程,然后再来选择水泵的型号。

网友(点评):
有些客户不会那么详细的分析,就想当然的要高压泵。高压泵一般来说对加工件都是有利的。

网友:
这个其实是行业标准的:
根据压力分级(JB824-66)
低压水泵:0~2.5
中压水泵:2.5~8
中高压水泵:8~16
高压水泵:16~31.5
超高压水泵:>31.5 单位:MPa

网友(点评):
请问层主是什么行业规定的?

网友(点评):
不同行业规定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液压传动液压油的划分吧,水泵也可以用这个标准吗

网友:
要分高中低,那就是规矩了。
说规矩,那就是标准和手册了。
标准有国际标准、国标和大公司的企标。

网友(点评):
能在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