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W钣金成型工具的标注问题!

楼主(2016-08-26):
各位大侠,我在钣金件中使用成型工具添加了这个特征,但是标注草图的时候就懵逼了,这个该怎么表达才能让钣金厂的人明白我要在这里有个什么样的形状,百度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特来请教大神们,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直接打电话跟钣金厂沟通他们是怎么标的,比你在这等回复有效率多了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电话跟钣金厂沟通他们是怎么标的,比你在这等回复有效率多了

好主意!果然有时候思维僵化啊~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对切入点!
谢谢这位大侠了~

网友(点评):
很多时候你用成形工具画出来,钣金厂没有这个模具也白搭

网友:
先问问钣金厂又没有这个模具,然后问他们实际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idge 过线桥啊, 标注一个长度高度,

板金设计手册上大把这种东西...

终于有个钣金大侠,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大神出现,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问到标注方式了
钣金厂那边回复说:由于扎线桥由模具加工成型,他那里又只有一套扎线桥的模具,所以只需要标注成型特征的中心点位置就可以了。
扎线桥这种特征没什么特殊要求还好,假如说要做某些百叶窗之类的有长宽高要求的特征最好和钣金厂交涉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到标注方式了
钣金厂那边回复说:由于扎线桥由模具加工成型,他那里又只有一套扎线桥的模具,所以只需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D:
跟你这个结构差不多,话说这数控冲模挺贵的1套得56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你这个结构差不多,话说这数控冲模挺贵的1套得5600左右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果然有时候思维僵化啊~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找对切入点!
谢谢这位大侠了~

思维够快 够聪明

网友(2023-07-26):
引用 楼主:
问到标注方式了
钣金厂那边回复说:由于扎线桥由模具加工成型,他那里又只有一套扎线桥的模具,所以只需 ...

你说的钣金厂扎线桥模具应该是装在折弯机上的吗?平刀平槽?还是装在数冲上?

这个模具没有标准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