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闭式系统回路中,一定要有冲洗回路吗?

楼主(2016-08-26):
请问大家,液压闭式系统回路中,一定要有冲洗回路吗?

网友A:
    冲洗回路的作用是 排热油 和 排出磨损杂质的    一般马达上都会自带冲洗阀

网友:
一般都要打循环,如果有液压比例阀,循环要打几天,才能达到清洁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洗回路的作用是 排热油 和 排出磨损杂质的    一般马达上都会自带冲洗阀

谢谢!那么如果闭式系统中没有冲洗阀的话,理论上说就没有热交换了,是吗?另外,如果液压马达没有自带冲洗阀,那是不是在回路中必需加一个冲洗阀,用于热交换?我单位用作业车用的马达是芬兰的黑熊马达BBC-642和BBC-783,请问这个马达自带冲洗阀吗?

网友B:
自带冲洗油路的液压马达,你在订货时候i,需跟供应商沟通。闭式系统一定考虑散热和油污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带冲洗油路的液压马达,你在订货时候i,需跟供应商沟通。闭式系统一定考虑散热和油污等问题。

我单位用的是黑熊马达,他这个自带冲洗阀吗?因为我单位的作业车是两个厂家生产的,都是用的黑熊马达和萨奥90泵做的行走系统,一个厂家的很明显有一个萨奥的冲洗阀接在马达与泵之间,另一个厂家就没有,难道马达需不需要自带冲洗阀是向厂家定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位用的是黑熊马达,他这个自带冲洗阀吗?因为我单位的作业车是两个厂家生产的,都是用的黑熊马达和萨 ...

那是必须向厂家咨询,确定。因为每个使用马达的客户的液压系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洗回路的作用是 排热油 和 排出磨损杂质的    一般马达上都会自带冲洗阀

闭式系统中要热交换是不是只是依靠冲洗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必须向厂家咨询,确定。因为每个使用马达的客户的液压系统不一样。

哦,谢谢!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看马达的外观判断马达有没有自带冲洗阀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必须向厂家咨询,确定。因为每个使用马达的客户的液压系统不一样。

我单位的两个厂家的马达老外观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对于润滑、冷却系统,也可以改进设计,增设沉积弯

网友C:
冲洗阀常用于闭式回路中,利用高压腔和低压腔的压差对闭式系统进行泄油,主要起冷却散热作用。
如下图的中间部分就是冲洗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洗阀常用于闭式回路中,利用高压腔和低压腔的压差对闭式系统进行泄油,主要起冷却散热作用。
如下图的中 ...

通过学习,原理和作用都懂一些了,我就是想问一下闭式系统里是不是必需要有这个冲洗回路?

楼主:
没有人回答了吗?

网友(2016-12-25):
图片中冲洗溢流阀出来的液压油不进入马达吗

网友:
液压系统没有固定不变的,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的。不同的人做同一个设计题目设计出来的也不会一模一样。闭式回路到底需不需要冲洗回路,需要看这个回路的油品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等级,以及计算系统的发热量来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学习,原理和作用都懂一些了,我就是想问一下闭式系统里是不是必需要有这个冲洗回路?

我想闭式系统的马达必须要有冲洗阀的,具体有没有可以要求马达供应商提供原理图

网友(2017-03-17):
闭式系统必须要有冲洗阀,否则热油无从置换出来。
径向柱塞马达同样外观也有可能原理不同,毕竟冲洗阀的具体形式可能就是一个滑阀芯而已,最好仔细观察马达铭牌是否有区别或者询问供应商选用的马达资料。如果两个马达完全一样,还是把冲洗阀补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