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工艺

楼主(2016-08-26):
这样一个箱子的折弯工艺是怎样的?怎么设计制作起来简单?求大神赐教,本人系初学者,谢谢了

楼主:
我自己是这样展开的,但是我并没有考虑到实际制作的难易以及材料的计算,还望有经验的大侠给点建议,怎样展开,怎样拼接比较合理,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是这样展开的,但是我并没有考虑到实际制作的难易以及材料的计算,还望有经验的大侠给点建议,怎样展 ...

你的展开肯定不对,就那四条对角焊会把焊工折腾死。一般来说,背后一块板+四周一圈,拼焊。
但这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具体到做的时候,还要看设备和钣金工擅长的技术路线。靠谱的办法是拿着三维图去车间跟工人商量,你只管把要求说清楚,做法听工人的,当然你也要能想象出照他的说法做出来是个什么效果,与你的要求有没有出入。论坛里再好的主意也是隔山打牛。

网友B:
软件可以做到实际当中估计不行,不分开做折弯的时候估计难以做出来,至少我们厂的折弯机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可以做到实际当中估计不行,不分开做折弯的时候估计难以做出来,至少我们厂的折弯机做不了

你说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但是缺乏生产经验的我又顾虑不到,也正因此而烦恼,像这种普通的电气控制柜,一般都是分几块板子拼接的呢?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展开肯定不对,就那四条对角焊会把焊工折腾死。一般来说,背后一块板+四周一圈,拼焊。
但这也没有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就按你的展开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可实现吗?会不会很困难?

网友D:
批量做不会采用你这样排料的。
四边是一个整料折弯成型,最后贴上底板。

网友:
按你这样做出面齐缝难,组焊也难。应该四边框和后板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量做不会采用你这样排料的。
四边是一个整料折弯成型,最后贴上底板。

你好,那前面的折弯呢?分四块焊上去?

网友(点评):
下料分2快板,四边是一块,底板是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肯定能折,我就做过类似的箱子,就是排料有点浪费

折完焊接

好的,谢谢

网友E:
我这边有这样的电箱。 1.4和后板同一块折弯,2和3分别焊接上去的。

网友F:
这样展开会不会更好呢?这样即使焊工能力一般水平,焊缝也是在背部多一些,前面看到的少!~

网友:
条条大道通罗马,都可以做,大不了焊接多点。

网友:
只焊一个角不就好了!再上背板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展开会不会更好呢?这样即使焊工能力一般水平,焊缝也是在背部多一些,前面看到的少!~

我觉的最好背板分开!这样好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有这样的电箱。 1.4和后板同一块折弯,2和3分别焊接上去的。

恩,你这方法不错,我也看到有人这么展开的

网友G:
通用做法就是楼上的做法,分割后零件都是方形,适合剪板机落料,板材利用率比较高,缺点是要多焊两道焊缝。楼主的展开也同样有用,缺点是要激光或者塔冲落料,板材利用率低,而且折弯机开口和上模具高度要求很高,基本就得特制,配电箱行业龙头威图就是这么做的。15楼17楼就是完全不懂钣金工艺的,你折成一个筒状,请问你用什么设备折?萨瓦尼尼的折弯中心也做不了啊。

网友(点评):
我是15楼。谢谢大侠点评。确实是内行看门道,一下子识破鄙人非钣金加工行业。我这个是折纸盒的工艺,呵呵,想着应该可以用。也不敢确定,所以发图是抱怀疑态度说那样会不会更好。。。

网友:
确实,制图没考虑到制作实际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用做法就是楼上的做法,分割后零件都是方形,适合剪板机落料,板材利用率比较高,缺点是要多焊两道焊缝。 ...

感谢大侠的回复,你的一小段话语让我受益匪浅,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讲这是很宝贵的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但是缺乏生产经验的我又顾虑不到,也正因此而烦恼,像这种普通的电气控制柜,一 ...

我们做的话一般分成三个,就是围成一圈的是一个,还有就是上下两片,这个你还是多问问做钣金的师傅,看看什么情况下能折,什么情况不能折弯,免得图纸出来了,结果做不出来,又或者需要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用做法就是楼上的做法,分割后零件都是方形,适合剪板机落料,板材利用率比较高,缺点是要多焊两道焊缝。 ...

嗯只看过激光切割,一般分四块或者三块就可以了,这样做如果出错重做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但是缺乏生产经验的我又顾虑不到,也正因此而烦恼,像这种普通的电气控制柜,一 ...

三块,上边板,下边板,和箱身,这样折弯好折,下料省料

网友(2017-12-15):
看尺寸大小吧,你这个展开 有可能能做,一般不会这样,会拆分两部分,三边,加一边

网友:
U+L    两片,排料、折弯问题都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