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缩机网状气阀的渗漏问题

楼主(2016-08-26):
      公司以前都是生产的环状气阀,从去年开始加工一些网状气阀,气阀材质是3Cr13的,阀片也是3Cr13的,弹簧用17-7PH材质,但是在装配中渗漏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始终渗漏,而且渗漏很严重,严重的超出了设计标准,想了很多办法,始终无法解决。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迷津!!!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避免出现阀片最外圈渗漏的情况?
     我这边初步怀疑是阀片平面度不够,阀片是外购的,我回来测量了一下,发现阀片平面度有0.05毫米左右的误差,但是在网状阀片标准中这个误差是合格的,仔细观察渗漏的地方,是因为阀片最外面处没有弹簧,在阀片平面度有误差的情况下,最外两圈有点下沉,所以造成的渗漏!!
    图1装配图中蓝线圈出的地方是渗漏的地方,图2蓝线圈出的地方是阀片的弹簧位置!!

网友:
阀片粗糙度也了很大关系,

网友(点评):
阀片是外购的阀片,买回来以后就是成品!!

网友:
应该是在弹簧的作用下压力不平衡导致,可去做一下热处理加硬,再提高外表面的粗糙度,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我觉得,气阀的关闭和开启是靠压力的,还有阀片和阀体接触处的紧密程度;或者用砂纸打磨一下阀片和阀片接触的阀体部分,令其有更好的表面粗糙度
说一下空气压缩机气阀的工作原理:
    空压机气阀均为自动阀。它借助于气缸工作腔和阀腔之间的气体压力差而开启,并由于受到进、排气过程中流经气阀的气流推力的作用而上升;但推力大于弹簧反作用力是,阀片停留在升程限制器上;反之,但气流推力小于弹簧力时,阀片向下关闭。
基于上述介绍,可以将空压机气阀的作用概括为,控制缸内气体在合适的压力时被自动吸入,并在压缩到合适的压力时被自动排出。

网友(点评):
4#果然是热心人,答疑兼扫盲

网友:
网状气阀阀片均有渗漏,不建议采用液体检漏法。如果有条件上气态检漏,即与传统液体检漏法方向相反,用气体检漏,在规定时间内压力降下降幅度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2024-03-15):
阀座密封面需要研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