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吸力随距离减小问题

楼主(2016-08-26):
如图,我的小车重50KG。小车过来,让电磁铁吸住不让跑,电磁铁藏在聚氨酯里,离小车大概2MM距离,请问这样吸力会减弱多少?

磁铁需要多大的力才能防止人误拉走小车,是不是和人的拉力抵消就可以了,和小车重量无关?

电磁铁肯定会随距离吸力减小,关键是减弱多少?有没有什么参数、曲线可以参照?

如果磁力不够,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电磁铁在淘宝买的,打电话给卖家,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网友A:
您不是已经买了电磁铁吗?自己可以做个试验,看能够减弱多少?在这里应该是和小车重量无关,因为小车不重,和拉力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不是已经买了电磁铁吗?自己可以做个试验,看能够减弱多少?在这里应该是和小车重量无关,因为小车不重, ...

没买回来。如果一切都做好了,那也没法改了。

网友(点评):
也不贵,买回来,先用电磁铁做试验,淘宝上还可以换。我们的电磁铁是直接接触,磁力和接触面积有关系。

网友:
磁铁凹进钢板里面是不是磁力会更大,有些箱包的扣子就是那样。。
我这是自己瞎想的,无科学依据哈。

网友:
2mm太远了 一般建议在0.5以下

网友:
如果磁力确实小了,补救措施为换一个磁力大一点的磁铁

网友:
吸盘电磁铁有型号规格,而且有吸力等数据的,比如这个牌子的:http://www.jinludz.com/Products/dctjlet120.html

网友:
磁铁之所以有吸力是因为钢与磁铁形成一个闭环的磁回路,间隙要求是0,就算钢表面漆层的厚度也会影响到磁力的大小。你倒反其道而行之,就算如你要求买到非常好的磁铁且保证一定距离间隙还有精确的磁力,请问你的间隙能保证每一次都精确吗?
我看,这思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看磁力大小,磁场大,包一块胶皮,也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网友(点评):
不要开玩笑啊,我用过的,这么小的磁铁磁力数据根本是不可靠的,可靠磁力的除非选用可充放磁的磁铁,那家伙一套得3000元左右。

网友:
必需试一下

网友:
同意4楼。建议拿手边有的小磁铁试试,吸力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