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不规则的筋怎么画?

楼主(2016-08-26):
图中所示的筋怎么画好,凸起命令好像不行

网友:
挺规则的?垂直方向建立草图平面,对称拉伸,修圆角即可

网友(点评):
圆形部分如果壁很薄,拉伸的话另一侧会凸出尖角啊。

网友(点评):
垂直建基准,草图里,圆形表面转化为实线,作为草图的一部分。 另外想你那样画,拉伸方式选择为拉伸至一面。

网友:
单独画立面拉伸,再求和

网友(点评):
圆形部分如果壁很薄,拉伸的话另一侧会凸出尖角啊。 有没有像凸起命令的方法呢?

网友:
以筋对称面做基准面 绘制出筋的形状 两侧对称拉伸
担心圆形部分壁太薄 在草图绘制时 注意修切即可

网友:
成型到下一面...

网友:
很简单,建模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怎么都爱用UG了?

网友:
呵呵!可不可以布林下!

网友:
拉伸在布林修剪!

网友:
加强筋,量度大概尺寸,画草图,拉伸,上面有一折弯处,可创建一个斜平面,用这个平面来修剪掉,然后筋再与主体求和,倒圆角。

网友:
拉伸之后,有个功能叫做修剪体,修剪方式选择体的面

网友(点评):
要是方向错了记得点反向

网友(点评):
请不要搭建空间线架,这种有一个方向厚度均匀的东东,拉伸的时候使用单线,下面展开有对称偏置,谢谢

网友(点评):
多日不见、甚是想念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