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道简单的材料力学计算题

楼主(2016-08-26):
经过计算,圆管的拉应力是143MPa,槽钢的压应力是73.5Mpa,现在想求B点的位移,例题给出的解答是按胡克定律来求的,默认材料的变形是弹性变形,那如果说求出的应力值大于弹性极限了,架体产生了塑性变形的话,那这个位移要怎么算啊?

网友:
看超过材料屈服极限时候,先有一段弹塑性变形,还是线性。后面开始非线性升高。

网友(点评):
产生塑性变形的时候开始就不是正比例关系了

网友:
工程力学书上 有这种练习题

网友:
力学知识,我也来学习

网友:
这个东西好像很难算的吧,但是有个延伸率的,应该是用这个计算。受到的压力若没有达到屈服压力,塑性材料会有塑性变形,压力消失,塑性变形也会消失,回复原样,而脆性材料是不会变形的;如果达到屈服压力,塑性材料先塑性变形,这个塑性变形也是用什么延伸率计算的吧,塑性变形后就是破坏了,断裂了,而脆性材料直接被破坏。

网友(点评):
塑性变形的伸长量按材料的断后伸长率来算是么

网友:
材料力学都是建立在弹性形变的范围内去解的,暂时还不懂的如何解非线性的问题。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仅限于弹性变形范围内啊

网友:
塑性变形还有得算吗?还有校核这个东西槽的抗弯强度也要校核吧。

网友(点评):
力是槽钢的大,但是槽钢的截面大啊,所以应力小

网友(点评):
刚才看错了。

网友(点评):
校核槽钢的抗弯强度,是不是稳定性方面的内容啊? 我现在书还没看到那里

网友(点评):
恩,槽失稳了就会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