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力学受力角度问题求教!

楼主(2016-08-26):
请哪位老师看下!这受力点选择正确吗?角度为37.37°的那张图!

楼主:
图上写的350长度的受力点合理吗?

网友A:
按照你的简图看,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杆杆受力来计算。支点就是尖角,G 点就是长端,螺丝点就是短短。350/155的比例受力,M16的受力大概是:
12.9级 螺栓的
抗拉强度为:1200MPa
屈服强度为:1200*9/10=1080MPa
单跟螺钉可承受的拉力为1080x3.14x8x8=217036.8N=21万N  (没考虑螺母材质)
217036/350/155=96033N(没考虑螺母材质)

仅供探讨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也会把他当杆杠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简图看,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杆杆受力来计算。支点就是尖角,G 点就是长端,螺丝点就是短短。 ...

能再解答一个问题吗?
受力的支点是155的顶点,还是355和螺栓旋入深度的顶点的连接线交于垂线的交点?又或者是155和355的垂直交叉点?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垂直交叉点!那么计算受力的强度时应该是217036/350/155*2=8N,这个2是半三角的面积!应为350*155是方形面积!应该还要除2,那么代到公式里应该还要*2.那么得出来该螺栓立马弹出的力在8N。请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简图看,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杆杆受力来计算。支点就是尖角,G 点就是长端,螺丝点就是短短。 ...

是8N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简图看,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杆杆受力来计算。支点就是尖角,G 点就是长端,螺丝点就是短短。 ...

您能回答一下吗?

楼主:
如果是8N,12.9级强度的螺栓应该是很高强度了!那么这350肯定是郁闷的不行啊

楼主:
而且我刚查了资料!好像没有12.9级的螺栓啊!只有12.8级的螺栓!不好意思!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简图看,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杆杆受力来计算。支点就是尖角,G 点就是长端,螺丝点就是短短。 ...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简图看,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个简单的杆杆受力来计算。支点就是尖角,G 点就是长端,螺丝点就是短短。 ...

我刚开始学习啊!能不能不要误导好吗!郁闷死!我得一点点查百度!都不知道谁对谁错!

网友B:
代表受力方向的箭头和代表受力点的圆点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表受力方向的箭头和代表受力点的圆点在哪呢

我也不知道!只能猜测!是在350和155直角交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