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丝杆相互配合材质的选择难题

楼主(2016-08-26):
请教下各位
这边是一套蜗轮蜗杆丝杆配合

蜗杆带动蜗轮,蜗轮带动M30梯形丝杆,丝杆带动1000kg的重物
蜗轮旋转的时候会和盖子摩擦
盖子也会低速旋转和下面缸筒摩擦

那蜗杆、蜗轮、盖子、丝杆的材质怎么选择合适,谢谢。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涡轮兼当丝杆螺母?2.为什么要让涡轮、盖子、缸筒有相对摩擦?
个人建议:1.蜗杆45 调质;涡轮锡青铜;梯形丝杆40Cr淬火HRC40-45
               2.如果涡轮兼当丝杠螺母,涡轮与螺母做成分体,再组装成一体。

网友B:
蜗杆C45、蜗轮QT450、盖子HT200、丝杆42CrMo的材质

网友(点评):
蜗轮黄铜居多。

网友(点评):
蜗轮材质应该是:铸锡青铜ZQSn10-1和ZQSn6-6-3,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涡轮兼当丝杆螺母?2.为什么要让涡轮、盖子、缸筒有相对摩擦?
个人建议:1.蜗杆45  ...

1. 是的,蜗轮同时也是丝杆的螺母
2. 兄台的意思是加推力轴承吗?还是有其他什么改进的办法。

之前的想法是这样:
蜗轮 x2 QT500球墨铸铁
蜗杆 x2 42CrMo 调制淬火
丝杆 x4 40Cr 调质
盖子 x4 QT500球墨铸铁
螺母 x4 45#钢

但是找的加工厂说量太少,球墨铸铁无法拿货,丝杆也无法做到40Cr
现在也还在找其他合适的加工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涡轮兼当丝杆螺母?2.为什么要让涡轮、盖子、缸筒有相对摩擦?
个人建议:1.蜗杆45  ...

你说的蜗轮做成分体,内外分别用什么材质合适呢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蜗杆C45、蜗轮QT450、盖子HT200、丝杆42CrMo的材质

之前也是想用高标球铁来做蜗轮和盖子,加工厂说没球铁可加工。

请教:
HT200是什么,可以承受1000kg重物吗,另外蜗轮会在这个盖子上低速旋转,几秒钟1转吧。

之前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没找到加工厂,
可以帮忙各部分配件选择材料的理由吗,再次感谢。

蜗轮 x2 QT500球墨铸铁
蜗杆 x2 42CrMo 调制淬火
丝杆 x4 40Cr 调质
盖子 x4 QT500球墨铸铁
螺母 x4 45#钢

楼主:
补充下,
蜗轮的转速为 7.5rpm
蜗轮带动丝杆上下移动,1000kg重物压在丝杆上跟随上下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