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刀具问题

楼主(2016-08-26):
刀具对称度,跳动都很好,无论什么槽型,参数,主要是刀具倒角都磨损,加工16Mn,目前寿命30m,客户要求80m,不知哪位专家可以帮忙分析,讨论下!

楼主:
其他地方没有什么磨损,正常,甚至很好!

网友A:
加工冷却不够,或者说是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冷却不够,或者说是速度太快了

线速度正常86,之后调到70也没用,人家的速度有86,加工正常,刀具品牌差不多,都是进口的

网友:
没看明白,这是带内喷的麻花钻?  看颜色似乎不对

网友:
这是,哪家的钻头?原来好用的是哪家钻头
一般的话,钻头的切削速度过高,还有你的钻头的材质或是涂层不适合这种材料。样本上是这么说的。
具体啥原因不知道了。

网友:
咋看起来好象是加工模具钢的钻头,但结构又仿得不象。如果加工高强度钢就更不象了

网友:
推荐更换品牌

网友B:
别人的钻头图片有吗?

网友C:
钻头出厂的时候,两侧适当倒角或圆角;
如果是钻头切削刃后刀面正常磨损,适当降低线速度,增加进给;
更换其它钻头试用(材质,几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的钻头图片有吗?

无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头出厂的时候,两侧适当倒角或圆角;
如果是钻头切削刃后刀面正常磨损,适当降低线速度,增加进给;
更 ...

可能材质有问题,

网友(2017-04-06):
钻头颜色不知道是不是镀层颜色,还是冷却不到变色的,  降低转速、钻头可以考虑摸一个圆角

网友:
应该是黏刀。。。。。。。。刃磨的时候可以倒钝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