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运动部件受力分析

楼主(2016-08-26):
结构简图如下所示:
其受力简图是怎么样呢?如果要做有限元分析,怎样才最接近实际情况?

网友:
你要做什么分析?静态结构吗?估算单个结构件的支点力和施加的力大小,导入模型,网格,添加力和固定点,分析,如果是其他的流体,热,电流,还不会

网友A:
激光头比较轻,刚性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头比较轻,刚性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现在我主要是想分析横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