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焊一个角不就好了!再上背板

楼主(2016-08-26):
只焊一个角不就好了!再上背板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设备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设备折出来?

郁闷!少了切角!不知道加上切角是否可以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少了切角!不知道加上切角是否可以折!

就算是改切角,在普通的折弯机也不行,改成两块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
封闭口无法实现折弯,只能折三面外加一面拼焊;或者折两面拼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