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雕刻机配件及线路问题

楼主(2016-08-26):
最近中毒已深,下决心死活也要搞一台6090!花几天大概了解雕刻机的工作以及配件知识。

【如下图】电器配件这样搭配合理不?还少哪些电器零部件?

【问题】

电器线路方面我是小白,如上线路连接正确吗?
还有急停按钮、变频器接哪?怎么接?

网友A:
雕刻机用的系统,维宏确实比较多。

网友B:
急停按钮串在电源之前,变频器先不说接哪儿,你拿来做电机调速用吗?速度范围多少?主轴电机一般应该是直流的吧?直流的话应该是用不到变频器的

网友C:
   急停,220V进电 就接急停。变频接急停后面  主轴电机后面220KW。220的单位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你的控制卡需要多少伏的电源。如果是5伏还需要一个5伏电源。

网友:
图表做的很漂亮。估计机器装好也会很漂亮。期待。

变频器用来改变交流电频率。它的活大概是这么干的:一头把交流电整流变成直流电,存进一个“充电宝”,另一头把直流电放出来,通过一个数字振荡电路变成交流电,而这个交流电的频率你可以按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任意设定。这么说你就知道,接变频器跟接电表是一个路数,一头进,一头出。

网友(点评):
多谢,请教了。到时候一定跟大家分享

网友D:
印象中没有见过40V的驱动一般是5V或12V。你还差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D:
2.2KW的主轴可以雕软金属啦。机架一定要够刚度,最好不用用铝架。某宝上有铸铁的机架卖。

网友:
步进电机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这么大的机子,建议采用闭环的,不会失步,又比伺服便宜。

楼主做好了发出了给大家参观一下。

网友(点评):
这样子就超出预算了,一切以节约为主

网友:
这样的一台设备弄出来,机电水平会上升一个层次,厉害!6090雕刻机网上价格好像约一万元左右,楼主的预算是多少?

网友(点评):
6090 2.2KW应该也有1.5~2万,一万是不行的!我预算范围是1万以内,按目前的计算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KW的主轴可以雕软金属啦。机架一定要够刚度,最好不用用铝架。某宝上有铸铁的机架卖。

机架打算自己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没有见过40V的驱动一般是5V或12V。你还差一个开关电源供电

这里是指直流范围 9-4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停,220V进电 就接急停。变频接急停后面  主轴电机后面220KW。220的单位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你的控制卡 ...

控制卡是插在电脑主板上的,所以不需要额外供电

网友(点评):
嗯 那大概差不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串在电源之前,变频器先不说接哪儿,你拿来做电机调速用吗?速度范围多少?主轴电机一般应该是直流 ...

卖主轴的时候就配变频器的,雕刻机都配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用的系统,维宏确实比较多。

特别纠结 维宏 跟mach3  ,后者支撑4轴!前者只支持3轴,现在3轴已经够用了。就怕以后想上4轴又的换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一般直接上四轴系统,为将来预留。

网友:
楼主怎么不在附近找个电气工程师协助呢,还可以跟着学习下。

网友(点评):
如果我说我是做IT的你信不 哈哈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这种专业的事情还是请专业的人做,事半功倍。自己摸索太浪费时间精力,即使做出来了也是茫然。通常半路出家的还是比不上科班出身的把。

网友:
mach3支持6轴    还有驱动最好用高压  50V以上才有力

网友:
现在市场广告雕刻机做烂了  一点利润度没有   所有的线路都是通过维宏的I/0卡连接通信的  是在不行维宏有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