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结构图示

楼主(2016-08-26):
轴承安装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内容需要注意的。一般需要考虑的内容有:轴向载荷的大小,转速的高低,轴承类型,在轴上的位置以及便于拆卸等等。
轴承载荷大时,多采用锁紧螺母;轴承外圈多采用压盖结构。当轴向力较小时,转速较低时,可以采用挡圈结构。

网友:
如果能把书名一起分享会更好!

网友(点评):
手册上面的。

网友:
图片不错 哪儿弄的 ?给个地址吧 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图片好像是SFK轴承样本上的。

网友(点评):
样本上面的

网友:
机械还得多看各种设计案例,和结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也会有的吧

网友(点评):
也会有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网友:
图片有严重错误。
怎么机械工程师一点鉴别能力都没有!

网友(点评):
请层主指出,再此感谢。

网友(点评):
我已经提醒了,怎么你还未发现?

网友:
几天过去,没有反应;再提示一下:
什么是定位端?什么是非定位端?

网友:
还是自己来解答吧,也算有始有终。
d图,两个单列TRB的布置,叫“交叉定位”布置,也叫“双支点各单向固定”布置;不是“定位--浮动”布置!
这是轴承常识了。

网友:
LZ,你这个图片来源?

网友:
是的,我有亲身体会,那时刚接触重载轴承,还出了笑话。想想,其实不用怕出错,出错要勇于面对和改正,这才是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