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该产品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6-08-26):
      求教  加工该产品需要什么设备,可以一次完成端面的销孔加工。因为端面销孔的位置公差为±0.01,必须一次装夹完成加工。

      以前只接触过加工中心,和普通数车。所以对此不是很明白,求大神指点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立式加工中心即可。

网友:
看要求吧,加工中心的加工费会比较贵

网友:
加工中心应该可以。

网友:
是否可采用多孔钻床 采用可调多轴器

网友:
带动力头的车削中心就行了,马扎克、森精机都可以加工。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加工中心了

网友:
端面那六个销孔的位置度公差有那么高吗?销孔一般都是配钻铰。

网友(点评):
销孔配钻铰在装配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现在由于机床精度提升,为了零件的通用性以及互换性,销孔大多是直接加工出来了。

网友(点评):
量大用加工中心,量小配做,现在加工中心的确比较强大。谢谢指点!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如果量大还可以做成自动上下料。

网友:
车铣复合机。

网友:
一序加工就上车铣复合中心

网友:
车铣中心

网友:
只加工有位置精度要求的几个销孔,立式数控铣床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坐标磨可以,精度可以0.002以内

网友:
做个钻模 台钻

网友:
一般便宜的加工中心精度 也就是0.01 选个进口的还差不多满足

网友:
车铣中心的活。

网友:
这活立式加工中心就办了。

网友:
看精度要求  精度要求不高 就用车床加动力刀 比 用 立加快多了

网友:
钻铣加工中心

网友:
一般的加工中心就可以了彡,+-0.01对于加工中心来说不是很高的要求+ |9 U$ |. ^. D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