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AT系列同步带的人 答复下!

楼主(2016-08-26):
AT标准T型齿  是什么标准的
请懂得大神讲一下来历和优点。

网友A:
这里有个T型齿同步带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T型齿同步带标准:

表中AT系列的怎么AT20小表格中节距是20,下面的表格又是节距31.75?那个对啊,应该是节距2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中AT系列的怎么AT20小表格中节距是20,下面的表格又是节距31.75?那个对啊,应该是节距20吧

你截图的那些都是梯形齿(另外一种是圆弧形齿)
整数那些是公制,小数那些是英制

网友:
AT20节距是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中AT系列的怎么AT20小表格中节距是20,下面的表格又是节距31.75?那个对啊,应该是节距20吧

AT20的节距是20mm,表格的后面的全写错了,应该修改。你计算一下也知道节距是20.节线长/齿数=1000/50=2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中AT系列的怎么AT20小表格中节距是20,下面的表格又是节距31.75?那个对啊,应该是节距20吧

不好意思,后面的节距都写错了,前面的表格是对的。附个修改了的: 这个表格是对的,后面的写错了。

后面的其实计算一下,也知道是写错了节距:
节距=节线长/齿数=100/50=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后面的节距都写错了,前面的表格是对的。附个修改了的: 这个表格是对的,后面的写错了。

...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6-11-17):
就是这种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