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机械加工件公差问题

楼主(2016-08-26):
精度超级高的封装设备,     封装精度+-0.005   。设计零部件,精度尽量高。
机器基座板1500M*2500M*25MM    和    架台等大型零部件     公差应该标注多少。   如果加工精度比较大。-+0.1.  最后叠加误差,机器还调的回来吗

网友A:
零部件按通用设备对应标注就可以。这类设备精度主要靠总装配作而成,必要时,自加工完成。

网友:
机械加工件精度由设计决定,只能保证零件自身精度
至于装配精度还得靠装配来保证,当然好的设计对装配要求会降低

网友B:
与精度有关的才要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精度有关的才要高精度,

基板,架台  与精度有关。若你来公差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部件按通用设备对应标注就可以。这类设备精度主要靠总装配作而成,必要时,自加工完成。

如果零件本身精度很差,靠装配也是调整不回来的。   最后整机精度依然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按通用设备对应标注与重要零配件的重点部位攻关,并不矛盾。结合就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零件本身精度很差,靠装配也是调整不回来的。   最后整机精度依然达不到要求

那我们说设备的基准板的精度。  假设我设备的最终精度要求上下左右前后的公差未+-0.005。     我的基板大小是2000*1500*25.如此大板肯定是做不到微米级别的。我该怎么要求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