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淬火+回火硬度的问题

楼主(2016-08-26):
如图所示45#调质(二合一锻件),硬度要求HB247-285
粗车后热处理850淬火  420回火(由于35#45#以前做过调质硬度达不到所以回火温度又往下调了一点)
硬度测出来在210左右

网友A:
以前温度没有下调时,硬度可达多少,应该是由于零件体积巨大,达不到你要求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温度没有下调时,硬度可达多少,应该是由于零件体积巨大,达不到你要求的硬度

我们厂生产的都是大型锻件 这种算是很小的了   对于45#钢大锻件正火居多   上次的硬度要求和现在差不多  做出来也是不符合要求   所以下调了回火温度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刀锋割开处是光面  相当于粗车了   所以  这一面的硬度符合要求  其它几个面不符合要求(我们厂两米以下的圈是不粗车直接调质的,两米以上才粗车)

网友B:
查资料,45钢调质处理:
淬火温度:840℃水淬
回火温度:150℃回火,硬度约为57HRC;200℃回火,硬度约为55HRC;250℃回火,硬度约为53HRC;300℃回火,硬度约为48HRC;350℃回火,硬度约为45HRC;400℃回火,硬度约为43HRC;500℃回火,硬度约为33HRC;600℃回火,硬度约为20HRC。

按照这数据,你的硬度就约为HRC43=HB400,应该能轻松达到;即使是20HRC,也等于228HB。

网友C:
是不是材料搞错了

网友D:
求详细淬火过程,用的什么炉子,怎么加热的,用什么淬的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资料,45钢调质处理:
淬火温度:840℃水淬
回火温度:150℃回火,硬度约为57HRC;200℃回火,硬度约为 ...

材料没问题  也查找了以下原材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材料搞错了

材料没问题  也查找了以下原材料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详细淬火过程,用的什么炉子,怎么加热的,用什么淬的等等

880度出炉  -----出炉到水池时间1分20秒--------入水温度820度 水温30度-----淬火时间5分30秒------出水温度32度    硬度HB405、410、480测量了三个点
加热炉是普通箱式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880度出炉  -----出炉到水池时间1分20秒--------入水温度820度 水温30度-----淬火时间5分30秒------出水 ...

这数据应该属于正常啊。

网友(2016-11-14):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

网友(2021-09-14):
你好这这边是锻造厂,主营法兰、锻件20年。 18235006227,可以加我微信。

网友:
有法兰。锻件疑问可以找我, 主营锻造20年:,微信手机同号18235006227。

网友E:
你那个结果明显就没有淬硬,这个需要用盐水或者无机淬火液来淬火才行,盐水省钱但是要注意开裂风险,淬火液硬度高,没有开裂风险。正常工艺数据执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结果明显就没有淬硬,这个需要用盐水或者无机淬火液来淬火才行,盐水省钱但是要注意开裂风险,淬火液 ...

同意楼上的原因分析,设法淬硬;另外回火时炉子温度是否正常,跑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