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两根轴如何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6-08-26):
下图所标示的两根轴的同轴度怎么搞才行?装配的时候用工装?
rosler,表面光饰行业的大哥。

网友:
带座外球面轴承,没有太高的同轴要求,连个轴头单独车削,然后车好焊接定位台,架子上镗好定位孔,控制好焊接变形就行了

网友:
用调心轴承,装配时再调整,调完后轴承座打定位销,估计轴的转速也不高。

网友:
你是问两个轴承座如何在安装时保持同轴度,还是问中间轴的左右两个阶梯轴如何加工出同轴度。
看你的提问相当外行

网友(点评):
一根轴还是两根轴?

网友:
1,现在看工装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2,除非你把结构改改,那办法就多了

网友:
这样的结构件,一般要么整轴,基座镗孔,装配好,螺栓或焊接;要么两根分轴与基座螺栓或焊接后,整体车。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俩个带座轴承是作为料斗的翻转中心用的。
二楼说的没错,这种带座轴承不需要太高精度。
您的疑问点应该是,焊接完两侧连接板后,安装时怎么保证同轴,建议一侧连接板固定孔可调,总装 时手动调试后再上电调试。

网友(点评):
就是反转用的,只是觉得反转的时候那么薄那么细的臂、轴是不是会变形很厉害。。

网友(点评):
分析下受力就可以了啊。

网友:
看我的帖子工艺工程师笔记2—工艺设计,其实就是经验的积累  [复制链接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还是做工装的话,心里踏实也省事儿吧。

看着减速机和那轴是硬连接,那就跟轴承座的容许范围没啥关系了吧。

先用工装把两边的轴固定成一条线,再固定到盆儿的两边?

这种带座轴承不需要太高精度?这话听着怎么跟气路快速接头当回转接头用一个感觉啊?

带座轴承的球面,只是应付安装精度用的吧。不是设备运行时频繁摇头用的吧。

网友:
做根假轴,象纺织机平车那样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