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才能编辑STP格式的文件

楼主(2016-08-26):
rt,有一个STP格式的文件,想修改数据,怎么才能实现呢

网友:
STP格式是中转格式,一般用SW开启后就只有三维建模了,最多还有颜色(STEP214)
我如果要修改STP格式的文件,一般就是用SW打开后,马上全部固定防止位置偏掉,然后编辑想修改的部件,用拉伸、切除、移动面等修改并保存。因为STP的建模步骤都没有,所以想从特征里修改参数以达到修改模型的方法估计是不行的,我没见过,如果有的话还真要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想怎么改了,看你什么样的图了。小改可在到原图的基础上添加,删除。大改的话 不如重新画了

网友:
1,能得到@寂静天花板大侠的点评看来是不错啊,
2,交流的话感觉  .igs的问题不大

网友:
看你的零件能不能识别了

特征树的最下面应该是一个“输入1”的特征
右键单击  找到feature works  --识别特征
如果能够完全识别
ok,sw会自动为你新建一个零件,并且是根据自己的算法带有建模步骤的零件
只是零件里的参数sw默认都是固定的,
想修改尺寸,必须手动删除草图里的几何关系
比较麻烦
但是对于后续需要参数化设计的零件有用

如果只是一次性改改,不建议使用

网友:
看你的STEP文件是使用什么软件转化的,如果也是SW转的,在特征识别的时候有可能识别出转化前的特征,这样就可以正常编辑了。

网友:
stp也有面和体的区别吧。
面的就不好改了,需要加厚或者实体化;体的直接可以在上面增加切除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