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轴承的布置

楼主(2016-08-26):
如上图所示的轨道小车,设计要求是小车的车轮要在轨道里面行走,且底盘下面不能有物体,承重约150kg。
于是小弟做了以上的结构。T形带座轴承,求教这样布置的轴承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A:
这种搞,单个轴承受那么大的力矩,很快就完蛋了

网友B:
看到你这个图就想起 前驱/后驱两个字
你前后侧面都装的是进导轨前的导向轮吗?感觉好小,
这么长的轴穿过轴承座,里面是深沟球还是调心球?
你的链条装上去不用张紧?

网友:
为啥不采用丝杠,而使用链条?

网友:
问题不大用吧,想好怎么装配,拆装修理。

网友C:
你这样的单个T型带座轴承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偏径向力,应该用2个。或者允许的话,做成通长的。

网友D:
得两个成对轴承!

网友:
简单看了看,只有一对主动轮,其余全为从动惰轮,轴承只是作为滚轮支撑使用。
主要承受的还是径向力,单纯从结构来看,使用深沟球轴承并无太大问题,校核下静载即可,
T型带座双个轴承与安装惰轮并不方便,两轴承中间不加轴套的话,拧死后轴承转动不畅,不拧死轴向又会窜动。

网友E:
实际使用时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这是设计时必须时刻考虑的吧。

比如:这玩意儿咋就不动啦?该死的轮子原地打滑?!?!   不会? 我才不信!这个设计,一定会有这事儿的。

另外,
1)车轮为什么离轴承那么远?本来就够可怜的轴承。。。
2)车轮那个轴,链轮外侧还伸出那么长的轴头,干嘛不再装个轴承?
3)马达,左右装反了吧。那个联动轴,多可怜啊。马达出来的那个链轮,左右都没用轴承扶着,不怕弯掉啊?
4)开始说的那个,一定会有动不起来的事儿,为什么?那么多惰轮,驱动轮的附着力哪里来的?多轮运兵车,那也有减震啊。

设计,不能光看着电脑里的模型,你得把它想象成车间里实际使用的实物。
这样你才能想到制造公差、承载物重心偏移等因素对设计的致命影响。

结构布局合理了,还真的不需要多么费劲的计算,真的差不多就行了。
结构布局不合理,就算多么费劲地计算,算的东西本身就有问题,那只能等着掏大钱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多回复,就服你

网友:
带和链传动的地方尽可能少用T系列轴承。

网友:
发个CAD图,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把电机个方向不就省一根轴和链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搞,单个轴承受那么大的力矩,很快就完蛋了

求教有什么好的改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个图就想起 前驱/后驱两个字
你前后侧面都装的是进导轨前的导向轮吗?感觉好小,
这么长的轴穿过 ...

用调心会合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单个T型带座轴承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偏径向力,应该用2个。或者允许的话,做成通长的。

两个是指左右两边都用两个,是吗?
关键就是不能做成通长的,下面要装别的东西。

网友(点评):
叼烟那个说的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两个成对轴承!

左右各两个成对安装吗?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也可以用,就看你怎么安装了!

网友:
负重轮和主动前进方式最好不要一致,换种前进方式,不然会很容易打滑,甚至动力轮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时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这是设计时必须时刻考虑的吧。

比如:这玩意儿咋就不动啦?该死的轮子原地 ...

打滑的情况我想用变频电机启动,不会不好一些。1.现在间距是30,可以在靠近些
2.考虑再加一个轴承
3.左右装反了是什么意思,求教
因为不能做成通长轴,所以请教前辈有没有别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时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这是设计时必须时刻考虑的吧。

比如:这玩意儿咋就不动啦?该死的轮子原地 ...

学到了

网友:
1.如果只有4个轮子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轮子腾空的现象,如果那么多轮子就不好说了。。
2.为什么不把UCP轴承朝下,轴落到方管下面,然后轮子直接接到轴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