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冲压件多轴攻丝疑难

楼主(2016-08-26):
       钣金件冲压完毕后攻丝4-M3,但是有两个孔孔心距8mm,而公司的多轴攻丝机装夹丝锥的连杆直径12mm,造成4个孔不能一次性攻丝完毕,必须先攻丝3-M3,剩下一个再攻一次,操作工偶尔会有漏攻丝的情况,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可有那种可以装夹两个丝锥的连杆或者机构?谢谢!

网友:
没听说过孔距这么小的多轴器。联系一下厂家看有没可能定制。
或者考虑做专机,人工总有疏忽,机器死板。

网友A:
我公司有个项目焊接后框架单侧有上百个孔需要攻丝,也是经常有漏掉的,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错误?

网友:
只能改进成齿轮传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有个项目焊接后框架单侧有上百个孔需要攻丝,也是经常有漏掉的,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错误?

我们公司有这种产品,电视机后背板,一般都有几十个、100多个攻丝,都是使用多轴攻丝机+治具板一次性攻丝或因结构原因,两台多轴攻丝机+治具板联线攻丝的,有牙检可以检测到漏攻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有个项目焊接后框架单侧有上百个孔需要攻丝,也是经常有漏掉的,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错误?

秤重量,就知道是否漏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秤重量,就知道是否漏攻。

一个丝芽的重量相对于产品基本为零,称重应该不能反映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丝芽的重量相对于产品基本为零,称重应该不能反映出来吧

如果产品够精密,称重量是可以的。
否则,还是用人工视觉吧,也不算怎么难。

网友:
做检具,有牙的通不过,没牙的可以通过

网友(2016-09-25):
可编程攻丝机,可解决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