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构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8-26):
只有两张图片,图中压住工件的是一个气爪,靠气缸的上下运动松开压紧工件,该气爪动作为了避开压紧点上方凸出的干涉。穿过孔的那个气缸导杆,图中为行程上限状态,气缸导杆下拉时,整个气爪总成会像一爪子一样收缩回到板上开的长方形槽内,基本与板面齐平,求助各位大神,这个动作原理,及怎么完成一系列动作轨迹!气缸下拉肯定是动力源,下拉后先带动哪个再带动气爪返回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
拍个缩回动作来看看,谢谢

网友B:
可以整个缩回去,靠一个动作,感觉不可能实现。至少是两个动作才能实现,爪子松开,旋转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缩回动作来看看,谢谢

只拍了个照片,就是只有一个气缸下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整个缩回去,靠一个动作,感觉不可能实现。至少是两个动作才能实现,爪子松开,旋转沉下。

只有一个气缸下拉主动作,不旋转

网友C:
应该是夹具上常用的气动连杆夹紧缸。

网友D:
楼主认为是气缸压的吗?我认为是液压呢

网友(点评):
气,液应该都有吧,就看用多大加持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认为是气缸压的吗?我认为是液压呢

气缸,简单的SMC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夹具上常用的气动连杆夹紧缸。

对的,就是搞不懂连杆运动轨迹

网友E:
各位大侠,SW和CAD里面的“块”来模拟还是很直观的
没有参数,就随便画了几根线来表示各个连杆的连接,一试,嘿,还真的可以!

网友F:
好像就是平行四边形,气缸尾部安装是摆动的不,中间连杆好像是限位作用

网友(点评):
对,后面是摆动,中间那个我也觉得是限位,最前边那个不懂怎么yun'd

网友G:
看起来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像

你这么一说也感觉挺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就是平行四边形,气缸尾部安装是摆动的不,中间连杆好像是限位作用

尾部是摆动的,像个向下拉力施加的平行四边形,顶杆下拉同时应该还有限位功能

网友H:
一个动力源(管它什么动力)加一根弹簧就搞定吧。

气缸推的,不是爪子的腰,而是爪子的尾,就有了吧。爪子的腰连接的是上升限位的自由滑动件就行。弹簧,没到限位前使爪子一直张着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动力源(管它什么动力)加一根弹簧就搞定吧。

气缸推的,不是爪子的腰,而是爪子的尾,就有了吧。爪 ...

11楼画得有点像,不过右边13的臂应该还是有些差异

楼主:
11楼画得有点像,不过10的臂应该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侠,SW和CAD里面的“块”来模拟还是很直观的
没有参数,就随便画了几根线来表示各个连杆的连接,一 ...

大侠你这个比较像,就是10的那臂看着有点差异,好像浮动而没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侠,SW和CAD里面的“块”来模拟还是很直观的
没有参数,就随便画了几根线来表示各个连杆的连接,一 ...

应该是靠10臂下端固定的吧,这样就差不多了!你是搞机构的吗,佩服,设计这种运动机构要学点什么,也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侠,SW和CAD里面的“块”来模拟还是很直观的
没有参数,就随便画了几根线来表示各个连杆的连接,一 ...

不过你看我发的图,拉伸气缸杆上端部是穿过孔而顶住爪子尾部,不知道是否起限位作用?再有,大侠所发的图是一个斜向上和斜向下的动作,好像并无爪子斜向上后一个下压工件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就是平行四边形,气缸尾部安装是摆动的不,中间连杆好像是限位作用

11楼的加个限位就比较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像

11楼的加个限位就比较像了

网友:
录段视频更直观

网友I:
这夹具应该定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夹具应该定制的吧

嗯定制的

网友:
这个 不就是夹紧气缸吗

网友J:
手头要有样本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也不提示错误。。。

产品厂家:台湾嘉刚
型号:CLF5H连杆油压缸(眼镜蛇缸)
2013年推出的产品

网友:
应该就是标准的夹紧气缸,市面上有的买,叫杠杆气缸,有倍力的作用,我之前有买个一个,只是与图片中压块不太一样,下面是连接http://b2b.hc360.com/supplyself/368513861.html

网友:
怎么图片上传不了???也不提示错误。。。

产品厂家:台湾嘉刚
型号:CLF5H连杆油压缸(眼镜蛇缸)
2013年推出的产品

网友:
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头要有样本

有没有这方面的样本

网友:
最后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K:
典型的四连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典型的四连杆机构

错了这是5连杆,弄好了已经

楼主:
大家看啊是这个样子的,5连杆的机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