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阀叫什么

楼主(2016-08-27):
如题,该阀用在气动马达上。多谢!

网友A:
快速排气阀。

网友:
festo 的东西不便宜啊

网友:
快速排气阀

网友:
看壳体符号,似为梭阀

网友(点评):
快速排气阀,有点像,但就一半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排气阀。

网友B:
图标显示,梭阀,看你的管子,是气动的吧

网友:
应该是快速排气阀,右侧的看着像是从系统中直接排气到空气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标显示,梭阀,看你的管子,是气动的吧

应该是快速排气阀而不是梭阀,梭阀是两个不同时进气的进气口,但是图片上是左侧连接气管,右侧无接口,那一圈黄色的看着像是消声气(排气口)

网友C:
楼主方便把那个阀拆下来拍一张爆炸照片吗?很想看看实物的内部零件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便把那个阀拆下来拍一张爆炸照片吗?很想看看实物的内部零件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别单位的设备,不方便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快速排气阀而不是梭阀,梭阀是两个不同时进气的进气口,但是图片上是左侧连接气管,右侧无接口,那 ...

这个阀用在气动马达上,马达的进气和排气各用1个这样的阀,黄色的是消音器。进气口的阀仅进气,消音器处无气体排出;排气口的阀仅从消音器处排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阀用在气动马达上,马达的进气和排气各用1个这样的阀,黄色的是消音器。进气口的阀仅进气,消音器处 ...

只进气的那个阀确实只是进气,系统中的气体在排气的那个快速排气阀中从系统排出,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

网友:
有图标的,是梭阀

网友:
总感觉这接法有问题,没见过这样的消音器
是排气阀,费斯托东西太贵,客户不要求,很少用到。

网友(点评):
有需要就得“使”。牌子可以选吗!

网友:
快排正解

网友D:
应该是 减压阀    消音器都带着呢!哪个原理图看着也是。

网友(2016-09-27):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减压阀    消音器都带着呢!哪个原理图看着也是。

怎么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