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上的橡胶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8-27):
哥哥们,这种螺母上的橡胶圈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A:
应该是起预紧作用

网友:
应起到预紧、止退的功能

网友:
预紧止退

网友:
这个是锁紧螺母,不用弹垫。可以锁紧。

网友:
借楼主帖子,一起学习了

网友:
常见的尼龙锁紧螺母,那个也不是橡胶圈,是尼龙。

网友:
只知k书,没动手劳作吧!那黑圈不是橡胶吧?尼龙白色优蓝色次黑色则有使用次料嫌疑

网友:
止退,一定的密封作用。。。

网友(点评):
密封连接一般都是细牙,看这个不太像。

网友(点评):
但皮垫本身一般都是用于密封。

网友:
起密封作用的,我们在压缩机出气口与铜管连接部位使用过。

网友(点评):
像是密封垫。

网友:
把你使用的机器也拍一下,这样怎么说明,密封,锁紧还是其他都有可能

网友:
防松的吧,轮子固定一般用这种的吧

网友(点评):
防松用弹垫了。

网友:
防松螺母

网友:
带预紧螺母,防松的

网友:
密封圈,就是个起密封作用的,

网友:
防松螺母,胶圈卡住螺纹防松

网友B:
应该是防松加预紧作用

网友(点评):
皮垫子可以预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起预紧作用

原来如此~

网友:
有的密封带胶圈,有的防松带胶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防松加预紧作用

螺母是防松螺母,皮垫的作用是起密封和防止杂物铁屑堵塞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