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压密封条机构

楼主(2016-08-27):
捣鼓了10多天,大概样子出来了,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请大家指点一二;正如@Cavalier_Ricky大侠所说的密封条接头对接这点有难度,过犹不及,样机出来肯定要好好调整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楼主能将冲压步骤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这个好像是用来装密封条的。

网友:
大体动作明白了!
有些细节明白!
封条在产品里面是怎么导向的?

网友(点评):
密封条上料用的是气爪+三杆气缸,压料是用气缸顶起把密封条通过压轮压到圆盘凹槽里,导向是通过上面的小伺服带动下面气缸旋转把密封条压绕一圈,难点就在于密封条接头接尾怎么刚好对接起来

网友:
怎么我就看不懂呢,分析下

网友:
是个什么设备?

网友:
已经生产出来了吗?

网友(点评):
老板拿个样品过来建模阶段

楼主:
@Cavalier_Ricky 大侠有时间再指点一下

网友:
整台机器还没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Cavalier_Ricky 大侠有时间再指点一下

关键的密封条张力控制,怎么弄的?好像只看见导向了。。。

这种设备,其他都简单,就是张力控制。

我都是用多组推送轮的齿轮比(线速越来越大那种)来稍绷紧一点,到压轮紧跟前,再释放张力并压入。

这样,压入时推送距离好控制好调节。

不然,刚压进去的时候挺好看的,放一两个小时,两头就很容易闹分手了。。。

反正这种软家伙的设备,就得多加点调节点,慢慢找合适的张力和推送速度比、和圆盘工位转动的线速比。

加油!看着简单,要费不少测试呢。

网友:
么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