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卡爪如何热处理

楼主(2016-08-27):
请教各位大侠,图示零件,用来抓取外圆柱的注塑件。请问是不是用弹簧钢好一点啊?如何热处理?是先切成瓣形状还是先热处理?
我们现有材料是55Si2Mn.

补充内容 (2016-8-27 16:19):
谢谢各位!
原来做了一个不锈钢的,用得时间长了 花瓣的地方会张开 就抓不住了。
用弹簧钢主要是考虑花瓣的地方靠弹力抓取注塑件。
不用机械手从成本和抓取后的动作来考虑的。

网友:
抓塑料用这种爪子不太合适吧

网友:
先热处理再磨加工最后割开。

网友:
抓注塑件,也不是非常挑材质 的吧,但要切瓣的话,肯定是先切后热处理了。

网友(点评):
肯定错的。

网友(点评):
会变形很大。

网友:
整体热处理,加工。切开是最后一道工序。

网友:
先热处理,然后线切割隔开。

网友:
弹簧钢比较好,Mn本身也增强弹性。

网友:
保险起:先加长,再热处理,再磨削,最后开片。

网友:
怎么抓啊,靠弹性力吗?

网友:
怎么不用机械手?

网友:
热处理。磨加工。最后线切割开。。。

网友:
先热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
原来做了一个不锈钢的,用得时间长了 花瓣的地方会张开 就抓不住了。
用弹簧钢主要是考虑花瓣的地方靠弹力抓取注塑件。
不用机械手从成本和抓取后的动作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