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铝型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6-08-27):
如图所示,我还有一些问题:
(1)方形槽和梯形的槽在使用上是否有什么区别?
(2)欧标和国标除了在外形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3)不同型号如2020,3030,4040有什么具体的区别?例如我现在想用铝型材做一个框架,那么选型的区别是不是仅仅在于我设计框架的大小?

网友A:
1)内嵌螺母安装的话,只能使用T型槽吧;
2)你所说的欧标国标是指哪个标准,具体可以查看一下标准内容;
3)使用哪种规格型号,需要根据你所设计框架的结构强度来定。

网友:
这几种典型零件用铝对照:笔记本电脑壳6063,DVD马达磁芯5056,想用铝型材做一个框架2020

网友:
最好找铝型材制造商,打电话要他们给你邮寄样本,你的所有问题都会有完整全面的答案。

槽形取决于应用需要。

标准问题从最高层次说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可以说贯彻国际标准,借鉴国外先进标准,但国家不能说“这个标准直接用谁谁谁的,我不编了……”。所以许多国标是国际标准或国外区域标准的贯彻版。有没有区别要具体地看,不好一概而论。

说型材规格的话,通常2020是指边长20mm*20mm,2030指边长20mm*30mm,4060指边长40mm*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嵌螺母安装的话,只能使用T型槽吧;
2)你所说的欧标国标是指哪个标准,具体可以查看一下标准内容;
 ...

它这里用的螺母是方形,是可以用方形槽。我已经在米思米那里找了一下好像找不到这款,感觉外形比一般2020那些漂亮,不过实在找不到我用2020也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找制作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