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求参考?

楼主(2016-08-27):
说明一下:(1)我想做一个XYZ轴移动的机构,如图一所示(但是不是做3D打印机),在关于Z轴的电机选型我做了如下图的计算,那么所以我要选力矩大于0.56的步进电机就可以了?(因为是垂直上下,所以要乘以2倍),我这样的计算方法对不对?
(2)图一是用丝杠,但是我想用同步带,然后做一个夹块固定在同步带上,然后同步带移动时就能带动夹块运动

图1

图1

网友:
楼主这传动比i=1实在欠妥,楼主好好理解一下公式吧
你这公式应该有出处的,好好理解它每个参数的真正含义

网友:
运动速度和加速度你都没有

网友:
按你这个算法,基本也就得了个电机保持力矩的大小,即物体停止不往下掉所需要的力矩,不过好像是撞上的

网友A:
你忽略了向上运动时的加速度,向下运动时的减速度,所以你的那个g用的不对,应该是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忽略了向上运动时的加速度,向下运动时的减速度,所以你的那个g用的不对,应该是g+a。

我上下运动的距离只有10cm左右,所以启动方式选择自启动,而不是加减速的方式也需要考虑加速度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下运动的距离只有10cm左右,所以启动方式选择自启动,而不是加减速的方式也需要考虑加速度a吗?

以移动质量m为分析体。从静止开始向上运动,发生运动状态改变,有加速度,适用牛顿第二定律,sigma(Fi)=ma。
m受力为,向上的驱动力F,向下的重力mg,加速度向上,即F-mg=ma,等式变换,F=ma+mg=m(a+g)。

向下匀速运动到静止,运动状态改变,制动力F向上,加速度a向上,重力mg向下,F-mg=ma,与前一过程结果相同。

向上减速过程和向下加速过程,F向下,mg向下,a向下,F+mg=ma,F=m(a - g)。

楼主:
在这里先感谢各位的帮助和回答。
还是根据图一那幅图,在Z轴的移动上,是通过丝杠的运动来带动整个喷头的运动,另一端光轴上有个直线轴承,丝杠的运动也同时带动直线轴承的运动。我的问题来了:(1)这种单端做动力(这个词不正确,应该叫?)的方式,应该如何计算它的数值,确保能正常工作(不会发生形变,不会倾斜)?我真正使用时,是带动5KG的物体的(2)如果是同步带呢?(3)在右侧,有没有什么结构能增加它的摩擦力,使它能克服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