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轴万向节能否承受轴向载荷?

楼主(2016-08-27):
如图所示的十字轴万向节,能否承受轴向载荷,沿轴线方向有500kg的动载,有冲击,运动状况是在大概10°上下摆动,无旋转。本可设计个非标的铰接结构实现,但领导在意成本,非要找标准件替代。
小弟我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
希望有经验的兄弟来指导指导,给个意见,先谢过
万向节能这么用吗?万向节的外径25,十字轴销是d为5.5

网友:
可以算一下,直径5.5的销轴是否可以承受500kg的力?

网友:
想知道你的万向节一端怎么固定

网友:
会不会往下掉?工况是什么样的?

网友:
摆动没问题,如有冲击肯定散架

网友:
有点扯淡的意思。首先不谈万向节,你那个500kg轴向载荷作用到另一根轴上怎么平衡?还不是沿轴线方向,有个10度偏角。先说清楚这个问题再谈万向节不迟。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数据!!

网友:
十几二十几块钱的东西,买一个拿锤子抡它十来下,然后拿到老板那里请示评价。

网友(点评):
这方法有点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