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打开SW2010速度很慢,而有限元软件却很快是为什么?

楼主(2016-08-27):
戴尔笔记本,又加了内存条,一共8G内存,又设置了显卡,但是SolidWorks2010初次打开很慢,等打开第二次就变快了,不过每次开机后打开SW要等比较长的时间,有限元软件到是打开的很快,快的都出奇,2秒钟就出来,有何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A:
有限元打开快,计算的时候不一定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限元打开快,计算的时候不一定快哦

计算还行

网友B:
如果显存够的话,多数原因还是显卡没设置好。似乎对设计软件来说,二维与三维的设置不尽相同,dell移动工作站运行inventor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存够的话,多数原因还是显卡没设置好。似乎对设计软件来说,二维与三维的设置不尽相同,dell移动工作 ...

请问如何设置,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多谢!

抱歉,我换电脑已经两年了,新的是 precision M4800 没遇到过问题。原来的具体设置方法已经记不清了。大致是:inventor中应用程序选项下的显示与硬件需要设置。NVIDIA控制面板中的3D设置需要设置。比较奇怪的情况是,运行3D设计很流畅,运行autocad反倒会卡。

网友:
启动慢,就多等30秒吧。一天也不会开机关机十多次的。

搞设计,先得练好基本功之一:耐心。

操作时卡滞,那才叫“我要砸电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