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钢能用来做轨道吗

楼主(2016-08-27):
轨道水平铺在地面上,基本不承重,可以用槽钢来做吗?上面行走小车做牵引用,长度100m左右。

网友:
1.能做
2.就是生锈快得很,没几年就锈透了。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槽钢的截面,轨道钢的截面,再想想如果槽钢可以,那为什么还有轨道钢

网友(点评):
在要求不高的短行程上,比如100mm,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最简单的轨道是把角钢趴在地面上,轮轴车个底角90度的槽。也有两条角钢背靠背,立边向上呈一道筋,轮子上车一道沟。故此看来,槽钢做轨道也是可以的。

网友:
是的可以做我们的很多客户都是用的槽钢当做轨道用

网友:
最简单的轨道是把角钢趴在地面上,槽钢也可

网友:
可以;但用轨道钢材应该更好。

网友:
很多型材都可以做导轨啊,角钢,槽钢,方管等。应考虑摩擦问题,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

网友(点评):
滚动摩擦,轨道上走四轮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