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外表面缺陷(表皮擦伤,挤压等)检测的方法

楼主(2016-08-27):
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见识到过检测水果外表面缺陷(表皮擦伤,挤压等)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是菠萝还是苹果还是草莓?

网友(点评):
就是,还让人猜半天,不知道何意

网友B:
这个目前应该没有吧?感觉目前还是肉眼检测为主,以后将会向智能方向发展,将机器用用眼睛成像,经过电脑系统检测,确定水果是否受损等等。

网友C:
没说清对象

网友D:
值得研究,多半是苹果

网友:
在分装的过程中,用机器来识别是否有缺陷,效果更好。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感觉这款机器值得开发。该用什么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菠萝还是苹果还是草莓?

是苹果。表诉失误。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目前应该没有吧?感觉目前还是肉眼检测为主,以后将会向智能方向发展,将机器用用眼睛成像,经过电脑系 ...

其实我也感觉要实现智能检测很难。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研究,多半是苹果

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清对象

就是苹果类吧,也可以用于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研究,多半是苹果

感觉就是检测这方面不知怎么入手,其它的应该都好办。如果按楼上成歌所说:利用成像技术方面检测,感觉这样做成本就偏高了,但是如果用纯机械来检测,好像又无法完全实现。

网友:
拍点有缺陷的 水果 和好的水果 照片。  我试试 我能不能用机器视觉分拣出来

网友(2017-02-22):
用机器视觉

网友:
市场还是很广的啊

网友(2018-02-10):
目前机器视觉检测外表已经很成熟了,包括水果内部品质的检测也都有

网友(2018-08-23):
香港好像有这样的仪器,建议可以上网查下

网友(2018-11-23):
居然还有这种设备。。。
水果要洗了再测吗?会不会表面有泥巴这类的。。。。

网友(2019-08-05):
这个需要视觉,或者超声波探伤,

网友:
这个用视觉检测比较靠谱。
但是可能暂时没有现成的软件或者算法。但是可以用比较笨的方法,就是用大量的实例比对来筛选苹果。就是先在流水线上给每一个苹果拍三三个角度的照片。然后人工筛选,记录。这样的照片数量多了以后,就能形成算法,筛选出有问题的苹果。
只要电脑能够甄别出有问题的苹果,剔除不合格苹果的机械动作就问题不大了。

网友(2019-10-25):
过一遍机械后   好的都擦伤了

网友:
为什么回复需要审核

网友(2019-11-29):
视觉检测啊

网友:
苹果表面差异大,对视觉的要求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