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此图的R角尺寸!

楼主(2016-08-27):
图1确认两点连线的中心线!再取得弧中心点!连接!就行了!这样就能确定圆心!
图2直接就可确认!
图3是题目!

楼主:
少了张图!确认圆心图!

楼主:
不知道解法对不对!求哪位老师确认下

楼主:
这条线!应该是R圆心轨迹图!还缺少确认点!我这题解的还不对啊

网友A:
一个直角三角形,过两条直角边的对顶角,可以做几个圆?
三点决定一个圆才是天经地义。你只有两个点,不可能。

用你这把尺,向左移动一个确定的距离,得到另外一个点,将三个点依次两两相连,得到两条线段,做这两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这两条垂直平分线的交点才是你要找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直角三角形,过两条直角边的对顶角,可以做几个圆?
三点决定一个圆才是天经地义。你只有两个点,不可 ...

是的这题本来就缺少另一个数据!这是我再百度贴吧找到的图片!我知道只是画出圆心的轨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直角三角形,过两条直角边的对顶角,可以做几个圆?
三点决定一个圆才是天经地义。你只有两个点,不可 ...

这条红色的直线!体现R角的极值!超出切点就过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条红色的直线!体现R角的极值!超出切点就过线了!

那两个点应该被理解为一般的交点。

总之,如果是个题目的话,也是个陷阱题,或者本来就出错了。如果是做事,原理搞错了,不会有结果。

补充一下前面的说法,还有一种叫圆角规的量具,可以一个一个去试圆弧半径,两个方法和起来用,也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点应该被理解为一般的交点。

总之,如果是个题目的话,也是个陷阱题,或者本来就出错了。如果是 ...

谢谢!

网友B:
肯定不对,如果两边都是相切的话可能对。既然不相切,像你尺子的样子又很多圆角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对,如果两边都是相切的话可能对。既然不相切,像你尺子的样子又很多圆角可用

您的意思我明白!是说有2个R角!如果只有1个R角!那么我的画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