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设备气路系统所需流量?L/MIN?

楼主(2016-08-27):
举个例子:设备气源接直径10MM的管子,到电磁阀阀块距离5M,电磁阀阀块通径6MM,电磁阀阀块上装了5个电磁阀,每个电磁阀到气缸连6mm的管子,距离3M。5个气缸每个气缸直径50MM行程50MM。要求气缸完成动作1S以内,那我对气源有什么要求?
气源 压力多少M,流量多少L/MIN
非常感谢!!!

网友:
气缸用气理算与实际相差巨大,根据你的情况,用大于0.45MPa的气压足够了。

网友(点评):
与实际相差巨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系数取的不对吗?

网友(点评):
使用时软管的弯折,管路水分,系数只能取0.5以下

网友A:
我喜欢用数据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数据说话:

前辈 最大耗气量只是气缸以最大速度运动时所需要的空气流量 并且在SMC的气动技术手册上看到还有平均耗气量  请问具体如何选用?

网友:
气源压力,在工厂一般为0.8~1.2MPa左右,这个要根据工厂实际情况,以及你的气缸的工作情况,即需要多大的力,来选定,有一个压力调节阀可以调节压缩空气的压力,只可以调低。
流量计算,以你说的1 秒动作一下,即50mm行程来计算,5个,一分钟60秒。
流量=3.14*25*25*50*5*60=29437500立方毫米/Min=29.4375立方分米/Min=29.4375升/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数据说话:

按公式来算,5个直径50MM的气缸同时动作,折合缸径大概是12CM。速度按100mm/s,压力按0.5MPA
Qmax=0.0462*D2*Vmax*(P+0.102)=0.0462*12*12*100*0.6=400L/MIN

网友(点评):
要考虑到泄露原因,实际应用建议放大一些。

网友(点评):
3楼给公式为0.462,你咋变成0.0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