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铸液压系统

楼主(2016-08-27):
液压站油箱里不小心放入了齿轮油问题大不大    少量

网友:
       即使是不同牌号的液压油都不能混合使用 更别提齿轮油了

网友:
不能混用的原则也是对的,只是实际中弄错后更换会产生很多费用,毕竟油很贵,公司有条件就换。

如果是普通简单设备代价不大就试试,一般来讲是没大问题的,有问题也可以得出些宝贵经验。

网友A:
问题大了去了,齿轮油粘度很大的。

网友:
原则上是不能混用的,
量少,估计你这油也用一段时间了,
有钱就换,没钱凑活吧
就是以后要多注意观察液压系统了,出了问题就不再是几桶油的事了

网友(点评):
对,要多观察液压系统,有没有什么异样?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大了去了,齿轮油粘度很大的。

液压油和齿轮油的区别。

网友(点评):
液压油主要在压缩时,起到作用,齿轮油粘度那么大,压力有那么大,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会影响压力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压油和齿轮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