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想打孔一次,做三个零件

楼主(2016-08-27):
M70三菱系统,此产品想打孔一次,做三个零件,产品总长0.285,直径。4.0   一次打三个产品的孔深,外径,内径,切断,分三次当独,怎么做,

网友:
题目为什么叫大狭

网友:
谁回答谁就是大狭

网友(点评):
大狭谁来啊,等大侠吧\(^o^)/~

网友:
有图纸吗,产品尺寸和要求说的有点不明白。哦,有图。还是这个帖子的零件吧。
http://www.cmiw.cn/thread-455606-1-1.html

网友:
是不是想一次加工三个零件,打孔。那么装夹时将三个零件叠在一起,甚至搞个专用夹具。

网友(点评):
圆钢切平垫的意思,,,,层主理解有误

网友:
车削非常耗材料,公差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