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互干扰的形位公差该怎么测量

楼主(2016-08-28):
在测量某一形位公差时,往往会收到另一形位公差的干扰,比如,在测两个圆孔的轴线垂直度的时候,会受到两个圆孔的同轴度的影响,这样虽然能得到垂直度,但是垂直度里面有同轴度的影响,得到的垂直度不是很可信,那应该怎么正确的测量一个受到干扰的形位公差,还有有没有这样一种理论,就是两个形位公差相互干扰时,测得一个值,通过这个值的概率分布,可以得到这个值是同时满足两个形位公差。小弟愚昧,不知道这个问题提的对不对。
小弟刚工作,还需要学习的很多,谢谢给位前辈的支点

网友A:
两个圆孔有同轴度公差要求,怎么还会有两个圆孔的垂直度要求

网友:
孔的同轴度保证了,如果一个孔的垂直度保证,另一个孔自然也保证了

网友:
同轴度保证了自然垂直度也就保证了!同轴度达不到垂直度也就达不到要求了
不存在干扰啊!

网友B:
公差原则第一条——独立原则。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之间,形位公差之间没有关联关系,各自独立要求。

网友:
不是基准和被测面,坚决逼空。也是的话执行孔的最小实体条件原则吧。

网友:
高中的数学函数,定义域,值域,有几个变量的话就研究不了了吗?nono,这就是个简单的问题而已。你要研究值域,总的先把定义域确定下来把?说了这么多其实想表达的就是@oldpipe 大侠讲的---公差独立性原则!别这里变,那里变的,纯属扯淡!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就好像说这个函数定义域也变,值域也变,研究不了似的!实际如何了,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函数,轻轻松松就能解出来,没有解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差原则第一条——独立原则。尺寸公差与形位公差之间,形位公差之间没有关联关系,各自独立要求。

举个例子假如我要得到两个面的平行度,肯定是取不同点的两个面的距离,然而这两个面的平面度也有要求,那么得到的平行度里面是有平面度的误差的,
那正确的测量应该怎么测量
小弟愚昧,请赐教

网友:
请注意公差独立原则。

网友:
平面度首先是单一要素,平面度与平行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分清楚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假如我要得到两个面的平行度,肯定是取不同点的两个面的距离,然而这两个面的平面度也有要求,那 ...

楼主看了五楼的发言了吗?独立原则啊,平面度测平面度的,平行度测平行度的,不用混为一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了五楼的发言了吗?独立原则啊,平面度测平面度的,平行度测平行度的,不用混为一谈的

而且两种公差的测量方法不同,只要各自保证满足各自的公差要求即可。
想到了邓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管两组或多组公差如何相互影响,只要保证各自的公差满足图纸要求便可以认为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两种公差的测量方法不同,只要各自保证满足各自的公差要求即可。
想到了邓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 ...

那是不是测平行度的时候确实有平面度的影响,只不过不考虑平面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假如我要得到两个面的平行度,肯定是取不同点的两个面的距离,然而这两个面的平面度也有要求,那 ...

就拿你图示的这个例子来说:平行度的概念是:从底面向上移动一个理想的、平行于底面的平面,直到与顶面第一点接触,记录这时的高度,平面继续向上移动,直到与顶面最后一个点接触,记录第二个高度,两个高度的差,即为顶面对底面的平行度误差。测顶时,1、将底面放在测量平板上(这时认为底面和平板为理想平面,实际上,这两个面只有三点真接触),2、在顶面取n点打表测量高度,
3、最大高度-最小高度=测得的平行度误差。

平面度的概念是:用一个理想平面去靠被测平面,或者反过来,把被测平面放在理想平面上,可以想象,实际上不平的被测平面会有凹凸,如果凸向与平面接触,这种接触不稳定,这时反过来,从凹向接触理想平面,得到稳定的接触,再做第二个理想平面,平行于前一个,与被测平面的最高点接触,两理想平面间的距离为测得的平面度。实际可能出现多个稳定接触的情况,理论上给出的原则是:最大最小,即,按前述方法,逐个测量,测量过程以最大高度为测量平面度,最后取所有测量平面度中的最小的一个作为这个被测表面的平面度。

回到你的这个例子上,实际测量时比较常用的方法是:一条边的两个顶点和对边的中点,用精密千斤顶顶起,千分表或百分表与千斤顶配合,使三点等高,再在顶面上移动测量表,测到最高点和最低点,高度差即为平面度。

应该能想明白:一般来说,测出的平面度小于平行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拿你图示的这个例子来说:平行度的概念是:从底面向上移动一个理想的、平行于底面的平面,直到与顶面第 ...

那在测平行度的时候怎么找这个理想的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测平行度的时候怎么找这个理想的平面

……将底面放在测量平板上(这时认为底面和平板为理想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圆孔有同轴度公差要求,怎么还会有两个圆孔的垂直度要求

同问

网友(2016-12-09):
有很多情况往往就是做基准的部位本身形状公差误差就大,反过来要去要求另一个要素的位置公差。这个本身就是不合格的东西再怎么测都没用的。需要精修测量基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