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键 需不要要表面处理和热处理?

楼主(2016-08-28):
非标的键要不要表面处理?标准里面的键有没有热处理过?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都需要调质热处理。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相关内容知识。

网友:
负载大的不好好处理处理烂的很快

网友:
机械手册上是有处理的

楼主:
我再去看看吧,看了几遍都找不到。

网友:
要热处理的,如45钢的平键,要经过调质处理:HRC28-32.

网友B:
如果用在有很大负载和扭转力矩的传动作用上,你说没有一定抗扭转,应力,和硬度,不热处理行吗?如果只起固定作用,不传递扭矩,就另当别说,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在有很大负载和扭转力矩的传动作用上,你说没有一定抗扭转,应力,和硬度,不热处理行吗?如果只起固定作 ...

赞同,主要看怎么用了。但热处理也不为多,无论哪种用法。

网友:
没说的按标准走吧,45#钢,调制

网友:
只要是传动用键必须调质,否则还没加载,它就塌了

网友C:
米思米上的键有些热处理有些也没有,还是看用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思米上的键有些热处理有些也没有,还是看用途吧

还是根据使用场合而定。

网友:
键主要考察其受剪切情况,可以其承受的剪切力,如果安全系数较大,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用的一般都转矩很小的场合,自己算一下吧。

网友:
不需要处理;键软才不会破坏轴;一般轴调质处理的;

网友(2016-11-20):
你的材料和标准的一样吗

网友:
调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需要调质热处理。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相关内容知识。

嗯嗯,谢谢。还有几个问题:1:键的表面处理,我见过的有不处理的(不清楚材质),镀铬镀镍,还有发黑的,是根据使用场合还是别的原因?
2,手册上两个键最好180°布置是加工原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