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同步带轮加工,不守规矩的后果

楼主(2016-08-28):
做了个5M同步带轮,机械设计手册上只有尺寸计算,根据需要外径100,算出来个最接近的齿数63齿的,但这个齿数网上搜的同步带轮选型手册上没有,圆弧齿的同步带轮从来没自己做过,新买的滚齿刀,心想试试再说,结果悲剧了,同步带与轮无法完全吻合,问滚齿师傅,是否是深度不够,回答说再深怕乱齿,不敢再进刀了,对刀具与齿轮齿形,齿轮齿尖处与刀具有缝隙,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齿深不够。还是不应该选63齿,应该按照选型手册上做60齿的,选型手册上5M大齿数50齿60齿72齿再大就没有了,再说跨度也太大了吧。

网友:
是的应是60齿.

楼主:
难道必须是60齿,不能选63或64齿吗,如果按测量齿轮的数据与设计手册上对比的话应该是齿深不够,请高手给确认一下。

网友A:
楼主的同步轮外径是多少?

网友(点评):
软件下载大家还是百度吧,不用分

网友:
来过!本来不打算说话,还是说一句吧!手册上有60齿的为什么不照做,做成63出问题了呀!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为了凑100的外径。

网友B:
哈哈,还是万能的线切割机好啊。想要几齿就能要几齿。

三维软件里自动出模型,然后线切割慢慢来。

网友:
以前忽略了这个问题还好楼主提醒

网友:
其实应该优先选用手册的60齿,所有数据都已经算好给你;那么选用63齿肯定也可以,但是很容易自己计算错误,出了问题。

网友:
手册上的应该优先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同步轮外径是多少?

外径99.1,加工后底径95.7,看尺寸应该是还没铣到位,但齿床师傅不肯再进刀了,怕把刀弄坏

楼主: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63齿的做不出来,只能做60齿的,还是只是尺寸未到位,如果尺寸到位,60齿和63齿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应该是加工的问题吧,只是优先选。没有说63齿一定不能用。

网友:
如果计算没错的话,看看使用过程中会不会有问题,一般同步带使用过程都需要张紧吧,这样手动看不出能不能啮合完整(新人回答,可能犯了低级错误,坐等专业人士解答,有时不说出来然人点评很难知道很难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网友:
。。。。

网友(点评):
。。。 想错了。别听我瞎说 能删掉我的发言不

网友:
。。。  想错了。别听我瞎说  能删掉我的发言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是万能的线切割机好啊。想要几齿就能要几齿。

三维软件里自动出模型,然后线切割慢慢来。

我喜欢慢丝  快丝精度不够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是万能的线切割机好啊。想要几齿就能要几齿。

三维软件里自动出模型,然后线切割慢慢来。

同步带传动能提供多少的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我的设计里,电控少得可怜。。。一般就几个继电器。。。没研究过。

网友:
这个一定要按标准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传动能提供多少的重复定位精度

前辈瞅瞅您的机构

网友:
是不是挂了带轮上就好了?毕竟还有张力啊,同步带还得拉伸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瞅瞅您的机构

做过一个温州鞋厂的打样机项目,使用同步带,步进电机,带编码器,测试重复精度0.05,厂家对外宣称0.02.
哈哈,切皮革而已,也没人真正在意是0.05还是0.02.

网友(点评):
没人在意?你不是测试了吗 自相矛盾

网友:
个人认为,齿形同步带,只要齿形和节距没错,就能做出所需齿数的同步带轮(当然,齿数过少的除外)。
应该还是加工不到位。

网友:
毛坯大了吧

网友:
还是算出来数据后自己出二维图用线切割好了

网友D:
前几天刚买了同步带用  不过配合的同步轮是3d打印的  配合不了就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刚买了同步带用  不过配合的同步轮是3d打印的  配合不了就重打

打印机便宜吗?使用成本怎么样?

网友:
这个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你应该按照你的齿数选择一个合适的外径.......即便是你用一个63齿数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外径你不能将就啊...

网友:
专业做同步轮的。有些问题咱们可以共同探讨下。理论上来说,考虑包角的因素,大过最小包角对应的同步轮的齿数的轮都可以做。通常,在同步轮的设计中,主要由传动比,工况因素及机构负载等确认使用同步轮的齿形,带宽,材料及同步带的材料等。同步轮外径由同步轮节距及齿形决定。例如:同样是5mm节距,48齿的同步轮,HTD5M和S5M外径分别是75.25和75.43.不同的外径与带的啮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最明显的的结果就是不能完全包带。

网友E:
米思米上买一个又不贵,我上次买的才60块,自己做成本也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思米上买一个又不贵,我上次买的才60块,自己做成本也蛮大的

采购程序麻烦,周期长,而且是改制设备上用,非标,各种凑合

网友:
各种软件 现在方便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必须是60齿,不能选63或64齿吗,如果按测量齿轮的数据与设计手册上对比的话应该是齿深不够,请高手给确 ...

小弟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做63齿应该是可以得,但是这是非标的,但是你皮带是标准件,用脚趾头都想的出来结果到底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必须是60齿,不能选63或64齿吗,如果按测量齿轮的数据与设计手册上对比的话应该是齿深不够,请高手给确 ...

60齿和64齿都是优先齿数。理论上63齿是可以生产的,但是建议用双数齿。

网友F(2017-11-30):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同步轮外径是多少?

软件不错,可惜积分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件不错,可惜积分不够

说明过了,百度一下,自己下载,与分无关

网友(2018-06-03):
公司有没有让你赔钱~

网友(2018-08-16):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你需要什么齿型的同步带轮可以联系我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150 2693 1924